[开关电源] LED恒流电源 PWM调光

楼主(2014-12-26):
已有恒流电源,负载为LED,可以这样调节LED灯亮度吗?

楼主:
这是改变占空比,把恒流源变成脉冲恒流源吧。

楼主:
现在搞明白了,这样是不能调光的。假如把mos管看成没有功率损耗的可变电阻R1,负载为R2,恒流源I。则:V=I(R1+R2),输出电压V随着R1变化,加在负载两端的电压也变化导致LED灯无法调光。不知这样分析对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行的   这样无法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这样无法调光

最近几天经过测试分析发现是不能调光,不知我那样理解的原因对吗?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几天经过测试分析发现是不能调光,不知我那样理解的原因对吗?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

不是,你现在用的是恒流源,输出电流不变,LED的亮度就不会变了。你得改变输出的电流,才能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现在用的是恒流源,输出电流不变,LED的亮度就不会变了。你得改变输出的电流,才能调光 ...

哦,明白。谢谢!

网友B:
可以调光,你为什么就没成功呢。你PWM多少频率,多少占空比?

网友C:
LZ用的P沟MOS,提供的是N沟MOS的信号吧?;P

网友D(2015-03-04):
如韵电子的CN5501和CN5502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2015-04-15):
引用 网友B:
可以调光,你为什么就没成功呢。你PWM多少频率,多少占空比?

PWM频率是4.28KHz,占空比0%到100%

网友E:
告诉你是可以的,频率不要搞那么高,要不来买我们公司的成品吧;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是可以的,频率不要搞那么高,要不来买我们公司的成品吧

好啊,发一份说明书看看:)

网友D:
用如韵电子的CN5502, 内部集成有PWM产生电路,只要输入直流电压就可以实现PWM调光,应用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