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s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4-12-26):
为什么我的spwm输出的正弦波比实际的输出的周期差三倍呢?有知道的吗?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SPWM波不是实际的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PWM波不是实际的输出吗?

是啊,但是就是不对呢,你能帮我看看嘛?

网友A:
你说一下怎么差3倍啦?

网友B:
好吧  再问问    你用的查表法吗
一个周期多少个点  是1024吗
那你只能通过该取点的周期调节输出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