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普拉斯的库函数能修改吗?

楼主(2014-12-26):
如题,每次改了后会重新导入,恢复到原来。不能改吗?还是要设置什么?

网友A:
绝大多数自动生成的函数都是不推荐改的。如果非要改,需要注意技巧,比如不要点那个Build按钮,去菜单栏Build->Compile(Ctrl+F7)去编译它,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动复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自动生成的函数都是不推荐改的。如果非要改,需要注意技巧,比如不要点那个Build按钮,去菜单栏Bui ...

Thank you ! 正如你所说,我用generate/build 就会回恢复,

网友B:
为啥要改人家的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