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28制作updater.sb烧录问题

楼主(2014-12-26):
各位好:
    我现在自己编译出updater.sb固件进行烧录,烧录不成功,以下是串口打印的信息,请看是什么回事?
    UTP: executing "flash_eraseall /dev/mtd0"
Erasing 128 Kibyte @ 1400000 -- 100 % complete.
UTP: sending Success
UTP: received command '$ flash_eraseall /dev/mtd1'
UTP: sending Busy
UTP: executing "flash_eraseall /dev/mtd1"
Erasing 128 Kibyte @ 6180000 -- 90 % complete.
Skipping bad block at 0x061a0000
Erasing 128 Kibyte @ 6c00000 -- 100 % complete.
UTP: sending Success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UTP: received command '$ kobs-ng init $FILE'
UTP: sending Busy
UTP: executing "kobs-ng init $FILE"
Unable to find a matching key dictionary
ERROR: bootstream '/tmp/file.utp' is invalid
ROM Version 1
usage: kobs-ng [COMMAND] [ARGS]
Where [COMMAND] is one of:

  dump [-v] [KOBS] ........................ Verify/dump boot structures
    -v .................................... Verbose mode

  imgverify [-v] [KEY] <file> ............. Verify image validity
    -v .................................... Verbose mode

  init [-v] [KEY] [KOBS] <file> ........... Initialize boot structure &
                                            install bootstreams
    -v .................................... Verbose mode
    -n .................................... Dry run (don't commit to flash)
    -w .................................... Commit to flash

  update [-v] [KEY] [KOBS] [-0|1] <file> .. Update a single bootstream
    -v .................................... Verbose mode
    -0|1 .................................. Update specified bootstream #

  extract [-v] [KEY] [KOBS] [-0|1] <file> . Extract a bootstream from flash
    -v .................................... Verbose mode
    -0|1 .................................. Extract specified bootstream #

  [KOBS] boot structures config options
    --chip_0_device_path=<path> .......... Device of boot (default /dev/mtd0)
    --chip_1_device_path=<path> .......... The second chip in case of multichip NAND
    --search_exponent=<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2)
    --data_setup_tim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80)
    --data_hold_tim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60)
    --address_setup_tim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25)
    --data_sample_tim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6)
    --row_address_siz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3)
    --column_address_size=<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2)
    --read_command_code1=<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0x00)
    --read_command_code2=<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0x30)
    --boot_stream_major_version=<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1)
    --boot_stream_minor_version=<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0)
    --boot_stream_sub_version=<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0)
    --ncb_version=<value> ................ NCB field (default 3)

   [KEY] key management related options
        -d ............................... Use device key (OTP) (not yet supported)
        -z ............................... Use key of all zeroes (default)
        -k<hexadecimalkey> ............... Use hex key of 16 bytes

UTP: sending Non-success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1280

我已经定位到imx-bootlets-src-10.12.01代码中的main.c文件中的
fprintf(stderr, "ERROR: bootstream '%s' is invalid\n", infile);
并且向修改为fprintf(stderr, "ERROR: bootstream '%s' is invalid1111\n", infile);
可是重新编译后,不打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麻烦看看是哪里出错了,在线等!

楼主:
请问没有人关注一下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烧写到Nand上吗?你这里是使用mfgtool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烧写到Nand上吗?你这里是使用mfgtool烧写的?

是的,我是烧到Nand flash上,用的就mfgtool的工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烧到Nand flash上,用的就mfgtool的工具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烧写遇到还是帖中问题吗?

楼主:
是的,依然没有解决,搞了快一个星期了,主要是查到file.utp中,打印我的key是无效的,打印全是0,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依然没有解决,搞了快一个星期了,主要是查到file.utp中,打印我的key是无效的,打印全是0,不知道什 ...

楼主你好,我帮你找了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sage/407033#407033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mfgtool是Mfgtools-Rel-1.6.2.048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mfgtool是Mfgtools-Rel-1.6.2.048版本的吗?

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找了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你好,我看了这个帖子,发现和我的现象是有点相符合,但是他回复的,在我们imx287的板子上应该修改哪里?我貌似找不到对应的地方,以下是他回复的解决方法:
Hi,

The boot area shall contain both search areas and two copies of the boot stream.

The minimum size should be the following fomula

:Boot_partition_minimum_size_in_bytes =  search_area_size_in_bytes * 2 + boot_stream_size * 2

search_area_size_in_bytes =  (1 << md->cfg.search_exponent) * stride_size_in_bytes;

where:        stride_size_in_bytes = PAGES_PER_STRIDE * mtd_writesize(md);

  md->cfg.search_exponent = 2;

boot_stream_size = file_size_of(bootstream);

You have to consider that formula.

Best Regards,

Alejandro
是修改内核相关代码还是修改imx-bootlets-src-10.12.01的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找了一下,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英文论坛中的帖子: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mes ...

freescale的工程师在吗?帖子别沉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eescale的工程师在吗?帖子别沉了啊

楼主你好,在的,今天事情很多,我明天上午帮你看哈~~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环境刚搭好,明天帮你测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这边环境刚搭好,明天帮你测试哈~~

实在是很感谢你,我自己也在找一下问题,实在卡在这里太久,现在先去解决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A(2015-01-30):
引用 楼主:
实在是很感谢你,我自己也在找一下问题,实在卡在这里太久,现在先去解决其他的问题了 ...

楼主你好,我这边测过了,我们的板子上操作都是OK的。请问你现在问题搞定了吗?
很抱歉,该帖子回复后来给漏掉了,我今天才一一看给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