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AD620清零

楼主(2014-12-26):
AD620怎么能够清零,或者根本无法清零啊,在调一个电阻式压力测量的放大电路,发现无法清零,AD620采用单电源供电,5脚基准接地,这里参考数据手册的,求教了

网友A:
又不是轨对轨仪表放大器;

你的输入信号如果是0的话,就麻烦了;
最好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即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