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6从emmc启动问题

楼主(2014-12-26):
各位大神,小弟目前在调试一个i.mx536的板子,已经通过SD卡把uboot,核心和文件系统烧写进挂在SD3上的一篇sandisk的emmc里,并且可以启动进入系统并挂载文件系统,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在通过POR给CPU复位重启时,会出现uboot启动不了的情况,用示波器看SD3的CLK信号,能够正确启动的时候,CLK在复位之后的一段波形后会持续有波形一直持续到文件系统挂载完成,而不能够正确启动的时候,CLK在复位之后的一段波形后便再也没有波形了,此后CPU进入下载模式,连上USB在MFG tools里面可以看到连接了一个bulk设备,证明CPU从emmc启动失败,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现象,这样时而启动失败的情况大概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SD卡的话,可以正常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SD卡的话,可以正常启动吗?

使用SD卡也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SD卡也是会出现一样的问题,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启动不了

请问启动不了的话,在串口会打印什么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