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2个二极管

楼主(2014-12-26):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3MzI1fDNhNGNjMzhhfDE3NjM2NjM2ODh8MHw%3D
小的二极管正向压降0.6V左右,大的是正向压降0.2V左右,这2个管子是接在一个IO上的,估计是用来做保护,去掉的话,电路正常。

网友A:
大的一看就是TVS,小的就不清楚了,要看电路了!

网友B:
估计小的就一二极管,限制IO电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