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0518输出24路PWM的demo code

楼主(2014-12-26):
全部用示波器量过,波形正常;要注意上新唐网站下载最新的TRM。
PWMx.0 PWMx.1共用一个周期寄存器
PWMx.2 PWMx.3共用一个周期寄存器
PWMx.4 PWMx.5共用一个周期寄存器

BPWMx 6通道共用一个周期寄存器

共用一个周期寄存器指的是这些共用的PWM输出的周期必须相同,但是占空比可以各自调节,中断事件也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A:
如果可以在程序中,自动选择各个外设的状态,就爽歪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在程序中,自动选择各个外设的状态,就爽歪歪了。

顶楼上,有同感。

网友C(2016-09-24):
这个只是设置PWM周期,不能改变频率的话,没啥大用……

网友D:
这么多PWM,是不是每个IO都可以配置为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