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外部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
KEA128的片子,我采用的是8M的外部晶振  想得到20Mhz的总线频率,通过下面的设置,发现晶振无法输出我想要的频率,求专家解决!
OSC_CR = 0x96;   // high-range, high-gain oscillator selected
while ((OSC_CR & OSC_CR_OSCINIT_MASK) == 0);   // wait until oscillator is ready
ICS_C2 = 0x20;   // BDIV=divide by 2 – use default until clock dividers configured
ICS_C1 = 0x18;   // 8MHz external reference clock/256 as source to FLL
while ((ICS_S & ICS_S_IREFST_MASK) == 1);   // wait for external source selected
while ((ICS_S & ICS_S_LOCK_MASK) == 0);   // wait for FLL to lock
SIM_CLKDIV = 0x01100000;    // core clock = ICSOUT/1 and bus clock = core clock/2
ICS_C2 = 0x00;    // BDIV=divide by 1 – allows max core and bus clock frequencies

网友A(2014-12-29):
楼主你好
此类模块初始化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直接参考Processor Expert软件和嵌入式组件生成的代码。
可以将debug的设置不要选成运行到main函数。

网友B(2015-04-28):
为什么这类问题 不能解释下哪?方便后面遇到该问题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类问题 不能解释下哪?方便后面遇到该问题来解决

你好!
这个问题比较久了。
如果你有新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问题贴,我会详细给你讲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个问题比较久了。
如果你有新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问题贴,我会详细给你讲解。 ...

你好,我现在用pe10.4,芯片KEA64,
想用8M 外部晶振,按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设置core clock为32M,
但是在pe的 clock configurations 选项中,system clock,出现错误,数字是32,但是有错误提示。core clock cannot exceed 20M.

clock configurations

clock configurations

网友B:
另外,如果用8M的外部晶振,core clock 能不能达到40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用pe10.4,芯片KEA64,
想用8M 外部晶振,按数据手册应该是可以设置core clock为32M,
但是在p ...

不是跟帖,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出来,我会在你新的帖子里回复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跟帖,你新建一个问题贴出来,我会在你新的帖子里回复你。

好的,已开新帖

网友B:
版主 怎么没有看到你回答啊 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extra=#pid54119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 怎么没有看到你回答啊 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0816&pid=5411900&p ...

回答你了,这个问题的确是个bug

网友D(2015-12-19):
我用的MC9S08DZ系列的,时钟想使用PEE模式,是不是必须按这个顺序写:FEI----FBE----PBE----PEE?如果我直接在初始化中将时钟设置成PEE模式行不行?

网友E(2016-06-20):
回去试试,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呢

网友F(2017-04-05):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软件,大家可以看一下以下帖子的介绍:
教你如何使用Processor Expert工具( ...

装了PE10。4,建立工程时,好像选了KEA128,但建立项目后表示此器件无效,别的IC型号就可以!,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F:
同问,为什么不可以?我现在也是要用到这个片子,按PDF文档的格式来写的,为什么这么多BUG?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