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如何将linux烧写至SD卡上

楼主(2014-12-26):
我用的板子是i.MX53的Quick Start Board,通过LTIB编译好了u-boot.bin、uImage及rootfs,那该如何将这些东西烧写到SD卡上并让板子从SD卡启动?

网友A(2015-01-27):
需要使用MFGTOOLS下载工具进行烧写,并将板子上的拨码开关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MFGTOOLS下载工具进行烧写,并将板子上的拨码开关设置正确

可是我这块板子上是没有指拨开关的,所以还得通过命令来手动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块板子上是没有指拨开关的,所以还得通过命令来手动烧写。。。 ...

在板子上是有的啊。请问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B: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369-1-1.html
中有介绍如何使用i.mx53QSB,讲解的很详细,你可以看一下,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C:
如果没有拨码开关,可能是通过焊接电阻的方式来选择启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是有的啊。请问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是官方的开发板,Quick Start Board,就是下面图中的这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是有的啊。请问你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

刚才图片没添加进来,重新添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369-1-1.html。
中有介绍如何使用i.mx53QS ...

好的,谢谢,我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在我们官网中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369-1-1.html。
中有介绍如何使用i.mx53QS ...

你好,那些帖子都看了下,可还没发现我想要的信息
我这块板子是从SD卡启动的,它附带的光盘中有一个编译好的文件,叫 ubuntu_start_board.bin,有3.67G,然后我只要将SD卡插到PC上,然后在虚拟机上执行:
$ sudo dd if=/home/lucid/Desktop/ubuntu_start_board.bin of=/dev/sdb
这样就能将系统烧写到SD卡上了,随后再将SD卡插到板子上就能直接启动了
所以我想找寻下有什么方法能够手动将 u-boot.bin、uImage 及 rootfs 三者也弄成像 ubuntu_start_board.bin 这样的一个文件,然后就能直接往SD卡上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