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用同轴电缆传输吗?

楼主(2014-12-26):
1、视频信号都用同轴电缆传输,这个视频信号是模拟信号吗? 现如今,视频信号是不是都是数字信号了啊?
2、模拟信号是小脉冲串信号,传输3米多的距离,选择什么导线传输呢? 用同轴电缆还是双绞线呢?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方案,这方面知识匮乏,没搜到相关资料。
3、示波器为什么都是用同轴电缆?2个通道全是同轴电缆。用一跟普通导线和一个地线构成一个通道不行吗?
谢谢解答

网友A:
1.视屏信号应该都是数字的电平信号吧,模拟信号如何走协议呢?
2.你能想象几毫伏的信号通过导线,还剩下什么了呢?

网友B:
1.视频信号,比如传统的CVBS、YPbPr、VGA,都是模拟信号,通常都用的75欧同轴电缆传输;HDMI是数字视频信号,当然还有安防监控上用的SDI,也是数字的,只是没推广起来。CVBS视频信号就是标准1Vpp的模拟信号。
2.小脉冲串信号,不知道具体是多大的幅值多大频率(脉宽多少),太小了光传输线上的损耗就折腾没了,可以先放大在传输呀
3.示波器探头用的传输线,这个对阻抗的匹配、对干扰的屏蔽都是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太专业了,说不清;P

要是高阻传输,也没什么损耗吧。

网友C:
等待专业人士给予解答。
表示关注。。。。。
同问。。。。

网友D:
1.所谓的“视频信号”,如果楼主指的是AV信号,那就是纯粹的模拟信号,现在有线数字机顶盒输入的信号,虽然用同轴电缆传输,但是还是数字信号。
2.用于传输的信号,包括手机信号、微星信号、有线数字机顶盒信号,虽然是“数字调制”,但是其实还是模拟信号,楼主可以搜索OOK、FSK、QAM调制,看看模拟信号是怎么表达数字信息的。
3.真正用“数字信号”搞信号传输的,叫超宽带通信,就是直接把数字信号变成电磁波发射出去,但是由于占的带宽太大,所以还没有公用。
4.用不用同轴电缆,不是取决于是否模拟信号,高速数字信号其实就是模拟信号的集合,同样需要用同轴电缆才能保证正确传输。用不用同轴电缆,是看信号频率是否很高,高到需要用分布式参数元件模型来考查。
5.示波器的原理同上,如果是低速信号例如(10kHz),随便找两跟线就可以了,频率高了,信号就会出现失真。

网友E:
传输应该是和阻抗匹配有关的。同轴电缆里可以传模拟的也可以传数字的,一般用的同轴视频的是75欧的,还有一种射频的是50欧的。
电视上用的有线电视、和DVD连的同轴、S端子等就是模拟信号,一些专用设备上的SDI信号是数字的。

网友F:
同轴射频电缆是75欧,同轴视频电缆是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所谓的“视频信号”,如果楼主指的是AV信号,那就是纯粹的模拟信号,现在有线数字机顶盒输入的信号,虽然 ...

谢谢版主解答。
还是有几个疑问:
1、看过一个参数,某型号同轴电缆,1米长大约有100p电容。那么,随便找两根线(1根信号1根地线)来传输,这个两根线1米长 大约有多少电容呢? 当然,不同导线电容不同,版主能否说个大概量级?
2、信号频率成分很高的话,选择同轴电缆来传输,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电容小?
3、频率成分1M的话,用什么来传输?换句话说,频率到达什么程度,需要选择同轴电缆,而不能用普通两根导线(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视屏信号应该都是数字的电平信号吧,模拟信号如何走协议呢?
2.你能想象几毫伏的信号通过导线,还剩下什 ...

几毫伏的信号,通过普通导线传输 不行吗?
比如用1米导线,或者10米导线。
没实际试过,大家如果了解这方面,请指教,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视频信号,比如传统的CVBS、YPbPr、VGA,都是模拟信号,通常都用的75欧同轴电缆传输;HDMI是数字视频信号 ...

假设是5mv信号,
1、低频,用普通导线传输,会如何?1米线,10米线.....
2、高频,用普通导线传输,会如何?1米线,10米线.....

网友D:
三言两语给楼主讲不清楚,楼主去看这本书《信号完整性设计》,英文版的,有中文翻译的。

网友G:
只要信号带宽不超过同轴传输线的带宽,可以传输任意信号。

最关键的是阻抗匹配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是5mv信号,
1、低频,用普通导线传输,会如何?1米线,10米线.....
2、高频,用普通导线传输,会如 ...

5mV?
自己做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信号带宽不超过同轴传输线的带宽,可以传输任意信号。

最关键的是阻抗匹配问题,一定要解决好了。 ...

只有频率高的时候才关心,阻抗匹配问题吧?
低频情况,只要保证负载电阻远大于源电阻即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V?
自己做试验吧

做了。没看出来变化。

所以来论坛 请教一下 经验丰富的高人。
理论上,会有什么变化?
实际中,大家经验,5mv 传输10米普通线可行吗(低频,高频只的是1M左右)
高频如果是上G,我觉得用普通线传输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言两语给楼主讲不清楚,楼主去看这本书《信号完整性设计》,英文版的,有中文翻译的。 ...

这本书 是 叫 《信号完整性设计》吗 作者是谁?

查到一本
《信号完整性分析》
作者:(美)伯格丁  Eric Bogatin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频率高的时候才关心,阻抗匹配问题吧?
低频情况,只要保证负载电阻远大于源电阻即可吧 ...

如果是窄脉冲,重复频率再低,也要匹配,因为脉冲越窄,频谱越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窄脉冲,重复频率再低,也要匹配,因为脉冲越窄,频谱越宽。

问题是:如果1M的最高频率成分, 是否要用同轴电缆传输? 线长10米

还有个问题:2根导线(一个信号,一个地)传输,分布电容比同轴电缆分布电容大吗?

之所以高频选用同轴电缆,是因为什么?因为同轴电缆分布电容比普通导线小?还是因为某些别的原因?

网友G:
1MHz最高频率,同轴电缆肯定没问题。

同轴单位长度的电容电缆的横向尺寸有关。应用同轴电缆,通常不直接关心分布电容,而是关心特性阻抗。特性阻抗不但与单位长度的电容有关,还跟单位长度的电感有关。

至于选用哪种传输线,要考虑特想阻抗(是否容易匹配)、损耗、泄露,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1MHz最高频率,同轴电缆肯定没问题。

同轴单位长度的电容电缆的横向尺寸有关。应用同轴电缆,通常不直接关 ...

1MHZ 用2根普通导线 传输 可以吗?
会有什么样结果?

网友G:
如果线不长,反射问题不大。  但是,泄露是很大的。

楼主(2015-01-27):
引用 网友G:
如果线不长,反射问题不大。  但是,泄露是很大的。

泄露很大? 指的是 对外辐射(对外干扰)很大?
还是指 信号衰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言两语给楼主讲不清楚,楼主去看这本书《信号完整性设计》,英文版的,有中文翻译的。 ...

版主在吗,帮忙看下,

这本书 是 叫 《信号完整性设计》吗 作者是谁?

查到一本
《信号完整性分析》
作者:(美)伯格丁  Eric Bogatin
是这本吗?

网友G:
主要是干扰

网友H:
对不起,让我凑下分数好发信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