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西门子200PLC下载问题

楼主(2014-12-26):
G:\Users\LiuXiang\Desktop\IMG_20141220_094903.jpg西门子CPU226CN下载不了程序,我不知道如何判断Port口的好坏,请各位工控朋友赐教!谢谢
用USB/PPI电缆连接笔记本电脑和PLC,通信不上。用台式机也试过了,连接不上。
说明:安装了下载线驱动,本地连接里选择的是com口,而非USB,下载线连接的是Port 1口,波特率选择的是9600。

有4个相同的PLC,用同一根下载线,有2个可以下载,另外2个下载不了。
下载器型号:

属性设置:

下载正常情况:

下载不正常情况:

网友A:
去工控人家园论坛问问,这里用PLC的人少,我是几年前才用过一次S7-200,啥印象都没了,对那玩意没啥好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工控人家园论坛问问,这里用PLC的人少,我是几年前才用过一次S7-200,啥印象都没了,对那玩意没啥好感 ...

好的推荐!

网友C(2015-02-16):
必须设置更改为端口3  在设备管理器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