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供电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4-12-26):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噪声干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大了。
这里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案,比如电池有同时给其他数字类器件供电,那电池电压上也就可能被叠加了其干扰了,一般采用高PSRR的LDO给运放供电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噪声干扰对模拟电路的影响大了。
这里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案,比如电池有同时给其他数字类器件供电,那 ...

PSRR 不是抑制纹波的吗?  高psrr可以把纹波变好一些。
但能改善电源噪声吗?

网友B:
你纹波小了,基本供电就OK了,至于噪声,那就是你运放输入电压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