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wait for root device

楼主(2014-12-26):
imx6DL/SOLO sabresd, linux-3.0.35,
用SD卡启动,卡在了
wait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1p1

struct esdhc_platform_data mx6q_sabresd_sd3_data={
.always_present = 1,   /加这个可以挂载文件系统,但是挂载成功后 依然会出问题/
};
CD脚设置没有问题, 有人说是I2C的问题  我不太清楚..  只有求助.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把的log发给我看一下,你给出这一句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把的log发给我看一下,你给出这一句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U-Boot 2009.08-dirty ( 2014 - 16:56:11)

CPU: Freescale i.MX6 family TO1.1 at 792 MHz
Thermal sensor with ratio = 185
Temperature:   30 C, calibration data 0x5944ff69
mx6q pll1: 792MHz
mx6q pll2: 528MHz
mx6q pll3: 480MHz
mx6q pll8: 50MHz
ipg clock     : 66000000Hz
ipg per clock : 66000000Hz
uart clock    : 80000000Hz
cspi clock    : 60000000Hz
ahb clock     : 132000000Hz
axi clock   : 198000000Hz
emi_slow clock: 99000000Hz
ddr clock     : 396000000Hz
usdhc1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2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3 clock  : 198000000Hz
usdhc4 clock  : 198000000Hz
nfc clock     : 24000000Hz
Board: i.MX6DL/Solo-SABRESD: unknown-board Board: 0x61011 [POR ]
Boot Device: SD
I2C:   ready
DRAM:   1 GB
MMC:   FSL_USDHC: 0,FSL_USDHC: 1,FSL_USDHC: 2,FSL_USDHC: 3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11
Net:   got MAC address from IIM: 00:00:00:00:00:00
FEC0 [PRIME]
Press ESC to abort autoboot in 3 seconds

Bytes transferred = 3569108 (3675d4 hex)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10800000 ...
   Image Name:   Linux-3.0.35-2666-gbdde708-gfb8b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3569044 Bytes =  3.4 MB
   Load Address: 10008000
   Entry Point:  1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8 PREEMPT Fri Dec 26 16:37:43 CST 20143.0.35-2666-gbdde708-gfb8befb-dirty (root@lield) (gcc version 4.6.2 201
[    0.000000]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    0.000000]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    0.000000] Machine: Freescale i.MX 6Quad/DualLite/Solo Sabre-SD Board
[    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54410008
[    0.00000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    0.000000]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SOLO, silicon rev 1.1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2732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nosmp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000000] Memory: 640MB 256MB = 896MB total
[    0.000000] Memory: 897576k/897576k available, 151000k reserved, 0K highmem
[    0.000000]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    0.000000]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    0.000000]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    0.000000]     DMA     : 0xf4600000 - 0xffe00000   ( 184 MB)
[    0.000000]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2000000   ( 792 MB)
[    0.000000]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    0.000000]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    0.000000]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    0.000000]       .init : 0x80008000 - 0x80036000   ( 184 kB)
[    0.000000]       .text : 0x80036000 - 0x80a29434   (10190 kB)
[    0.000000]       .data : 0x80a2a000 - 0x80a7a160   ( 321 kB)
[    0.000000]        .bss : 0x80a7a184 - 0x80aa3338   ( 165 kB)
[    0.000000]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    0.729583]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    0.736049] mxc_mipi_csi2 mxc_mipi_csi2: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    0.743785]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    0.748115]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4.
[    0.755144] Bluetooth: Core ver 2.16
[    0.75884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    0.763299]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    0.769725]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74618]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79766]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0.785069]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0.791875]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    0.798162]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    0.804472]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    0.82121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825725]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    0.833428]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8, 1048576 bytes)
[    0.842924]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    0.850156]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31072 bind 65536)
[    0.856789] TCP reno registered
[    0.859959]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    0.865827]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8192 bytes)
[    0.87245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877024]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    0.882994]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    0.887712]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    0.892440]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    0.899525] PMU: registered new PMU device of type 0
[    0.904618] Static Power Management for Freescale i.MX6
[    0.909880] wait mode is enabled for i.MX6
[    4.436929] ALSA device list:
[    4.440181] mmcblk0: mmc0:0001 SEM04G 3.68 GiB
[    4.444773] mmcblk0boot0: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1 2.00 MiB
[    4.450726]   No soundcards found.
[    4.454824] TCP cubic registered
[    4.45805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4.462568] mmcblk0boot1: mmc0:0001 SEM04G partition 2 2.00 MiB
[    4.468909]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090105 abi 8)
[    4.47519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    4.479733]  mmcblk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4.484193] can: raw protocol (rev 20090105)
[    4.488467]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090105 t)
[    4.495695]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    4.500654]  mmcblk0boot1: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4.505757]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    4.512193]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    4.515998]  mmcblk0boot0: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    4.655746]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1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把的log发给我看一下,你给出这一句看不出哪里有问题。

log上看起来没有找到SD CARD, 只找到了emmc。 但是 如果像设置了always_present又可以找到。只是挂在成功问题更多。 如果不检测CD脚,好像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g上看起来没有找到SD CARD, 只找到了emmc。 但是 如果像设置了always_present又可以找到。只是挂在成功 ...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参数有设置正确吗?root=/dev/mmcblk1p1 是这么设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参数有设置正确吗?root=/dev/mmcblk1p1 是这么设置的吗? ...

恩 uboot参数在kernel刚开始就有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nosmp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u-boot中的参数有设置正确吗?root=/dev/mmcblk1p1 是这么设置的吗? ...

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建议么

这样,你u-boot起来后,你print一下我看一下你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u-boot起来后,你print一下我看一下你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MX6Solo SABRESD U-Boot > print
bootdelay=0
baudrate=115200
ipaddr=192.168.16.254
netmask=255.255.255.0
loadaddr=0x10800000
rd_loadaddr=(0x10800000 + 0x300000)
ethaddr=12:13:14:15:16:17
netdev=eth0
ethprime=FEC0
kernel=uImage
nfsroot=/opt/eldk/arm
bootargs_base=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mxc0,115200 nosmp
bootargs_nfs=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ootfstype=ext4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24 ldb=sin1 debug
bootcmd_net=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nfs; tftpboot ${loadaddr} ${kernel}; bootm
bootargs_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bootcmd_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mmc; mmc dev 2;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bootargs_emmc=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0p1 rootwait
bootcmd_emmc=run bootargs_base bootargs_emmc; mmc dev 3; mmc read ${loadaddr} 0x800 0x2000; bootm
ethact=FEC0
serverip=192.168.16.114
bootcmd=run bootcmd_mmc
bootargs=console=ttymxc0,115200 nosmp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bootfile=uImage
stdin=serial
stdout=serial
stderr=se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你u-boot起来后,你print一下我看一下你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修改esdhc_readl_le中的
else if(imx_data && ESDHC_FLAG_GPIO_FOR_CD_WP) && ... )
    if (boarddata && gpio_is_valid(boarddata->cd_gpio)
                                && gpio_get_value(boarddata->cd_gpio))
                        /* no card, if a valid gpio says so... */
                        val &= ~SDHCI_CARD_PRESENT;  这个和下面的交换
                else

                        val |= SDHCI_CARD_PRESENT;

然后在esdhc_writel_le中注释掉ESDHC_FLAG_GPIO_FOR_CD_WP那个if就可以挂载。但是好像出现了missing devtmpfs which is required for udev to run
我觉得 这个好像已经是脚本除了问题。 不知道我这样修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当遇到missing devtmpfs which is required for udev to run这个问题的时候
CONFIG_DEVTMPFS=y is requir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当遇到missing devtmpfs which is required for udev to run这个问题的时候
CONFIG_DEVTMPFS=y i ...

我自己搞定了 因为 我去注册函数里面随便写东西 不报错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搞定了 因为 我去注册函数里面随便写东西 不报错 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多谢了。
...

好的,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