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4.2V电池电压采集如何做?

楼主(2014-12-26):
需要采集电池电压传给主控芯片做显示,有效范围3.45V-4.0V,用的芯片内自带12位ADC,基准定了3.3V,如果是单纯用电阻分压,比如1:1分压,但最终采集范围很窄,或者叠加一个偏置电压再用运放放大以修正ADC输入电压为0~3.3V,理论上这样能提高电路采样精度吗?总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A:
因为你的偏压运放也会有误差,所以这个办法不一定能够提高精度。老老实实分压可能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B:
12bit的ADC,电阻分压误差可能会更小些

网友C:
高精度的电阻分压应该可以达到你的精度,复杂点的话,换基准5V也可以,还可以把电压缩小,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的电阻分压应该可以达到你的精度,复杂点的话,换基准5V也可以,还可以把电压缩小,再放大 ...

已经用高精度电阻分压,效果还算理想,感谢关注

网友D:
单节锂电池的最高电压一般是4.3V

网友E:
1%的电阻,电池电压采集一般精确到几时mv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精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