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防止不法分子 直接读出STM32芯片中跑的程序?

楼主(2014-12-26):
(无正文)

网友A:
软加密。其实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加密功能,只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B:
可以设置权限。。。

楼主:
烧写程序的时候,可以设置熔丝加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烧写程序的时候,可以设置熔丝加密吗?

STM32没有熔丝位这个说法

网友D:
简单的就把烧录引脚切掉!
复杂的就自己写个加密算法吧!
STM32没有熔丝位这一说法的!

网友E:
芯片自带有防止读出功能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ST已经提供了这个功能,不过据说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就把烧录引脚切掉!
复杂的就自己写个加密算法吧!
STM32没有熔丝位这一说法的! ...

自残的做法啊!要么不升级,升级只能使用IAP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自残的做法啊!要么不升级,升级只能使用IAP啦!

升级旧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自带有防止读出功能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E:
这个倒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STM32F103的用户代码保护功能可以防止用户代码区被非法读取,也可以防止在程序跑飞的情况下不被意外地改变。一旦设置了读保护:
1、只允许从用户代码中对主闪存存储器的读操作(以非调试方式从主闪存存储器启动)。
2、一旦解除读保护则自动执行整片擦除。
3、。。。。

网友E:
要知道怎么对闪存进行编程、擦除及保护,首先要了解系统对闪存的组织。如小容量产品:

网友E:
其中的信息块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系统存储器,用于存放在系统存储器自举模式下的启动程序;二是选项字节;
闪存存储器有两种保护方式防止非法的访问(读、写、擦除):
1、页写入保护
2、读出保护
对闪存的编程和擦除要通过控制器(FPEC)进行,FPEC模块有多个寄存器,见上图中的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
对闪存的写保护和读出保护要通过对选项字节的编程实现。

网友E:
详细过程,你要看官方手册。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

网友H:
IO锁定;

还有就是客户打开装板子的盒子的时候,自动删除程序;

网友I:
可以在盒子里设置一个开关(比如光敏或磁敏的),一打开盖子就改变状态。如果此时上电,就……

楼主:
设置熔丝保护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stm32没有了?

同样的困惑 玩了这么就才知道stm32f没有这个功能 .新唐的M0 倒是有 我以为大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IO锁定;

还有就是客户打开装板子的盒子的时候,自动删除程序;

有简单一点的设置吗?谢谢!
方便实用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设置熔丝保护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stm32没有了?

同样的设置,各家叫法不一样而已。STM32中类似的设置叫读保护。这类保护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设置,各家叫法不一样而已。STM32中类似的设置叫读保护。这类保护都是可以**的。 ...

读保护 在哪里设置?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读保护 在哪里设置?

Option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I:
Option bytes

是烧写的时候 设置吗?

楼主:
请版主帮忙。谢谢!

网友A:
有的,用520把芯片粘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用520把芯片粘住吧

520导电不?另外,520有被溶解的可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简单一点的设置吗?谢谢!
方便实用的。

:loveliness:
没有,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J:
可以设置权限

楼主:
通过jtag下载代码的时候,能设置锁flash吗?
禁止别人读flash。

网友K:
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1、中断向量表放在内存中;
2、根据软件判断的条件,把不好的中断处理函数代码放在中断向量表中,让软件错误的执行;
3、这个判断条件,在放在多个地方;
4、刚开始时,必须执行正确的代码;
5、正确代码与非正确代码,可以交替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1、中断向量表放在内存中;
2、根据软件判断的条件,把不好的中断处理函数代码放 ...

老师,看不大明白啊。

网友L:
隔壁论坛有几个帖子反馈可绕过UID,费用5位数。

网友M:
读保护设置上一般都可以了。

网友A:
有一款芯片有熔丝保护吧,最好的方法买502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读保护设置上一般都可以了。

对,是我想要的,可是我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网友M:
用stvd软件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2016-11-21):
回复可见

网友N:
我们按老板的要求在程序中加了病毒,结果自已都解不了.

网友O(2017-03-16):
所有STM32的芯片都提供对Flash的保护,防止对Flash的非法访问 - 写保护和读保护。读保护即大家通常说的“加密”,是作用于整个Flash存储区域。

网友P:
烧断熔丝位

网友P:
这个芯片还真不保密,能够读取的方式太多了

网友Q:
这个一般都能**程序。

网友Q:
建议楼主刮掉芯片上的芯片名字。

网友R:
心思放在这上面,真无语啊

网友S:
你先别往绝对安全上想,你要按贴里其他的回复做,先提高别人**的成本,提高到一定程序(视乎你的项目研发成本)就好了,没必要太追求极限

网友T(2018-06-14):
您只要提供hex文件(为了保密,可以把一些功能注销了),我反汇编后找出程序id加密的缺陷,相当于对您的程序id加密进行测试
欢迎交流,QQ:9272078

网友U:
烧录引脚切断,简单方便。

网友V:
看着老搞笑了,真以为自己的代码有多么珍贵,即便是大神写的代码,也不是人人都想要的。而且,解析出来的都是汇编,没几个人会的。

网友W:
能防的住?

网友T(2020-08-10):
利用id做软件加密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X:
引用 楼主:
烧写程序的时候,可以设置熔丝加密吗?

充分利用UID

网友X:
引用 楼主:
设置熔丝保护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stm32没有了?

据说解密报价已经到800元了,你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