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关于大路边的山寨型充电站充电

楼主(2014-12-26):
最近在一些路边看到一些黄皮充电站,投1大洋硬币可以充电电动单车10分钟,并且可以对N多种不同的电池(铅酸24V~60V;锂电36V~60V)都可以充电,我就纳闷,这东西能识别这么多种类的电池么?比喻说48V的铅酸和锂电,对应的充电电压应该是不同的吧?它如何区别出来的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充?因为毕竟投币都是应急的,不是长期充的,即使充电电压稍高一些也无所谓。

网友A:
应该是自动识别电压的,如果蓄电池是48V的,就恒压59V充电,电流很大,上面写的充10分钟能跑3至5公里

网友B:
识别下正反即可,然后限流充电,不管你电压多少都可以充,反正10分钟充不满。

楼主:
打个比方,如果是48V的铅酸电池,那么用59V来充电;但是如果48V的锂电池(据我所知13节3.7V串联和16节3.2V串联这两种锂电都简称48V锂电池)来充电,明显13节3.7V电池串联电压为48.1V,合理的充电电压应该是54V吧,那这玩意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个比方,如果是48V的铅酸电池,那么用59V来充电;但是如果48V的锂电池(据我所知13节3.7V串联和16节3.2V ...

铅酸电池充电器貌似不能给锂电池充电吧?铅酸电池对电压不敏感,电压高了也无所谓,所以只需要限流就可以了。那种铁壳的充电器我老家有很多,修电车的地方必然要挂这么一个充电器,我看过,上面数码管显示的就是59V电压

网友C:
有限流和极性识别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根本就不判断充满。
反正你是没电的车,充个10分20分钟不会充满
直接恒流充到时间用完

网友E:
有电的单车谁会用这个充电?
应急用,都是没多少电的了,10分钟而已,恒流不限压,任何电池都能充,也不会有啥事。

网友F:
恒流不限压,任何电池都能充

网友G:
我倒想知道,你们那个过压充电是怎么算的??
48V铅酸电池为什么要用59V充电啊!
冲满了是59V吗??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找一个设计过充电器的人来回答,我们这些人没有具体设计过,只能是凭空想象,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倒想知道,你们那个过压充电是怎么算的??
48V铅酸电池为什么要用59V充电啊!
冲满了是59V吗??会不会 ...

12V铅电池充饱断电15V,你自己算。这种充电器只要针对铅电池做保护即可,恒流充,锂电池自己有保护电路,充饱自动断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2V铅电池充饱断电15V,你自己算。这种充电器只要针对铅电池做保护即可,恒流充,锂电池自己有保护电路, ...

都是过压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都是过压充电!

蓄电池短时间过压充电没问题,但长时间就不行了,去年我在家给电单车充电,充了一夜,第二天忘记拔了,第二天下午经过单车旁边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异味,用手一模单车外壳,很烫,赶紧拔电,拆开外壳一看,4块串联的铅酸电池全部鼓了大包,非常热,电解液都流出来了,电池就这样报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短时间过压充电没问题,但长时间就不行了,去年我在家给电单车充电,充了一夜,第二天忘记拔了,第 ...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I:
我说说对3.7V锂电池充电吧,一般充电电压都是4.2V,因为对锂电池充满电电压是4.2V(空载情况下),大电流放电,锂电池大约3.8V左右。所以对一个充满电压的3.7V锂电池,测量电压一般为4.2V左右。对于铅蓄电池,没研究过。

网友J(2015-03-19):
引用 网友H:
12V铅电池充饱断电15V,你自己算。这种充电器只要针对铅电池做保护即可,恒流充,锂电池自己有保护电路, ...

貌似磷酸铁锂的电池没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短时间过压充电没问题,但长时间就不行了,去年我在家给电单车充电,充了一夜,第二天忘记拔了,第 ...

一般的铅酸充电器都是恒流恒压充电0.2C电流恒流充电,2.35V/cell限压充电,很少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个应该是充电器的限压没限住,过压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