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想法!!!!!

楼主(2014-12-26):
各位:
     目前一直有一个疑问,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手头有一个485控制器,金属外壳,电源是用外部适配器,外加以太网接口!
     目前的想法,由于485控制器外接很多个485从机,又没有隔离,从机的电源
     又是每个自己接的,所以想把485控制器的数字地与金属外壳接一起!
     这样是否可以减少部分485线上的共模信号!

网友A:
减少干扰,重要的是要了解干扰的性质:干扰源内阻?频率?幅度?共模?差摸?途径?等等。针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对策。不要简单处理,就知道 隔离、屏蔽、接地。漫无目的的瞎整很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B:
485接口跟以太网之间啥关系?楼主没说明白滴。

网友C:
基本的方法,主机与从机必须用三线制的485接法,也就是加一个地线,全部的共模电流通过地线流动,都有统一的地电平,对通信是有好处的,A与地,B与地,A与B间各加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干扰,重要的是要了解干扰的性质:干扰源内阻?频率?幅度?共模?差摸?途径?等等。针对不同的情况, ...

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485控制器,外接200多个485从机!用外用表测量了485 A线与我的外壳地之间有80多V的电压,这个应该共模的感应电压,这个电压会烧掉我的485芯片!现在想把外壳与我们数字地接起来来处理!这样这个电压就不存在了!所以想考虑是否后续产品都直接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方法,主机与从机必须用三线制的485接法,也就是加一个地线,全部的共模电流通过地线流动,都有统一 ...

目前3线制不太容易现场实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485控制器,外接200多个485从机!用外用表测量了485 A线与我的外壳地之间有80多V的 ...

把外壳与我们数字地接起来来处理只能治标。未能治本。485控制器外壳与地或A线之间有80多V的电压,该电压来源于给485控制器、或与485总线网络相连的其他设备供电的AC/DC电源漏泄来的。是共模电压但不是感应出来的。其根源是市电220VAC。假设所有设备都用蓄电池供电,是不会有这个80V的电压的。所以,采用符合要求的AC/DC电源或AC/DC电源接地符合要求才是根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与我们数字地接起来来处理只能治标。未能治本。485控制器外壳与地或A线之间有80多V的电压,该电压来 ...

借帖问下大神,
  AC-DC漏电大概是如何漏的?用变压器直接降220V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漏电?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AC-DC会漏电的,或者说工业设备是如何漏电的。。。。
  感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借帖问下大神,
  AC-DC漏电大概是如何漏的?用变压器直接降220V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漏电?
  一直想不明 ...

工频变压器降压加整流滤波并不是没有“漏电”,不过联接正确的话“漏电”比较小。
常见的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用筒式绕组,先绕初级,再绕次级。初级与次级相邻的那层如果接相线,通过初级次级绕组之间分布电容的“漏电”电流就比较大;初级与次级相邻的那层如果接零线,“漏电”电流就很小。若是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用饼式绕组,则无论初级两端怎么接,“漏电”都不大,因小功率工频变压器饼式绕组之间分布电容比较小。
AC-DC变换器,“漏电”是由所谓Y电容导致。Y电容的容量比工频变压器绕组之间分布电容大得多,所以“漏电”电流大。但去掉Y电容将引起强烈的高频(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共模干扰。
当然,有不用Y电容的解决方法,但需要增加元件同时也增加成本。
至于说“工业设备是如何漏电的”,因“工业设备”千差万别,各不相同,根本没法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借帖问下大神,
  AC-DC漏电大概是如何漏的?用变压器直接降220V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漏电?
  一直想不明 ...

如上图。如果市电保护地PE未能真正接地或接地不良或Y1、Y2、Y3安规电容质量不好就会出现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工频变压器降压加整流滤波并不是没有“漏电”,不过联接正确的话“漏电”比较小。
常见的小功率工频变压 ...

“。。。初级与次级相邻的那层如果接相线,通过初级次级绕组之间分布电容的“漏电”电流就比较大;初级与次级相邻的那层如果接零线,“漏电”电流就很小。若是小功率工频变压器用饼式绕组,则无论初级两端怎么接,“漏电”都不大,。。。”—— 经验之谈。学习了。所以有的工频变压器在初级与次级之间加静电隔离层之故。

楼主:
目前采用的AC/DC初级与次级之间都有Y电容,我的理解,该Y电容才是漏电的元凶,不知是否正确,还有各位说采用好的电源,不知道是否有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频变压器降压加整流滤波并不是没有“漏电”,不过联接正确的话“漏电”比较小。
常见的小功率工频变压 ...

当然,有不用Y电容的解决方法,但需要增加元件同时也增加成本

有没有个参考的成本增加,目前控制器是采用5V-2A的适配器,485从机采用的是12V-1A的普通AC/D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