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硬件故障

楼主(2014-12-26):
新买的Jlink没用几天,坏了。

症状:
     1、电源正常(3.3V、1.8V);
     2、LED指示灯不亮;
     3、插上电脑提示unkown usb device;
     4、一开始以为是虚焊什么的,用烙铁对IC管脚进行了确认后,无改善。
手上还有正常的Jlink,不知有什么方法对故障的进行修复没,谢谢!

网友A:
重新烧写固件,应该是固件丢失了

网友B:
山寨的吧

楼主:
估计是山寨的,有时间重烧试一下

网友C:
用V9吧,山寨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