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0f200的输入管脚问题

楼主(2014-12-26):
因项目需要,想利用pic10f200实现一个简单的功能如下:
1. gp0配置为输入(弱上拉), gp2配置为输出.
2. gp2上电的时候输出高电平.
3. 当gp0接收到低电平信号输入的时候,gp2改变为输出低电平.

代码比较简单,如下:
#include<pic10f200.h>
#include <pic.h>
#include <xc.h>

// configs
#pragma config WDTE=OFF
#pragma config MCLRE=OFF
#pragma config CP=ON

void initio()
{
    TRISGPIO=0B0011; // gp0/gp1 as input, gp2 as output
    FOSC4=0;                // disable fosc4 function for gp2
    OPTION=0x87;        // pullup, no wake
}

void main()
{
    //CMCON0=0XF7; // pic10f204 only
    initio();

    GP2=1;
    while(1)
    {
        if(GP0==0) GP2=0;
    }
}

实际运行之后,发现:
1. GP2=1或者GP2=0这种改变输出电平的代码是能够起作用的,
  用万用表可以看到电压的变化。
2. 但是if(GP0==0) GP2=0不起作用,也就是if(GP0==0)这个判断条件不起作用。
  在把GP0直接连接到地之后,GP2的输出也不改变为低电平。

请大家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除了头文件,别的没看出问题
mplab中指定芯片,头文件,只包括一个pic.h即可
如果故障依旧,关下若上拉功能,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头文件,别的没看出问题
mplab中指定芯片,头文件,只包括一个pic.h即可
如果故障依旧,关下若上拉功能 ...

to baoshi_libo兄,多谢回复!

我重新用示波器检测了,发现输入管脚实际上是起作用的。但是感觉不对,现象如下。

    GP2=1;
    while(1)
    {
        if(GP0==0)
        {
            GP2=0;
        }
    }
    以上代码的意思:一旦检测到GP0为0,GP2就一直输出为0;即使以后GP0再变为1,GP2也输出0。
  但是在实际运行的时候,用示波器发现,只有GP0被连接到地的时候,GP2输出为0;接着后面当GP0重新悬空或接高的时候,GP2马上变成了1。为什么当GP0不接地的时候,GP2会从0变回成为1?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看门狗没关的问题
配置字,在编程器编程时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