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是简单测量48V电池行驶的时候的电压的

楼主(2014-12-26):
大家帮忙看下。我简单画了个草图。我是想用电阻分压,然后用单片机测量这分压的大小,计算出此时的电压值估算剩余电量。。。新手

楼主:
如果用库仑计的话是否可以推荐一个芯片

网友A:
对这个AD采样数据进行标定校准就可以使用了。
为啥还要用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AD采样数据进行标定校准就可以使用了。
为啥还要用库仑计?

已经用了tl431当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AD采样数据进行标定校准就可以使用了。
为啥还要用库仑计?

这两个电阻选多大的合适。我想分压之后得到3V左右的电压,根据分压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阻选多大的合适。我想分压之后得到3V左右的电压,根据分压公式

2个电阻比值合适就行看你ad要多少电流10倍于就ok

网友C:
电池有内阻,所以电量跟电压电流都有关系。

网友C:
电压跟电流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AD采样数据进行标定校准就可以使用了。
为啥还要用库仑计?

请问,dirtwillfly,需要运放做跟随后再进入单片机ad通道吗?貌似这样数值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dirtwillfly,需要运放做跟随后再进入单片机ad通道吗?貌似这样数值更准 ...

这个运放怎么画电路更加稳定

网友D:
就是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具体不需要细说了吧。查一下资料,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运放做电压跟随器,具体不需要细说了吧。查一下资料,很简单的。

这样接可以吗。用这两个电阻 一个20K   一个1K分压,然后用这个LM324做电压跟随。

网友E:
进来学习的,有几点不明白

1.按照楼主的做法,单片机的AD转换器应该怎么供参考电压

2.用运放做跟随,是什么意思

3.根据电压值来估算剩余电量 准确吗

网友F:
运放负端到输出端那里最好接个0欧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接可以吗。用这两个电阻 一个20K   一个1K分压,然后用这个LM324做电压跟随。
...

分压值较低时应该使用“轨到轨”输出型的运放。

网友H:
:L,看起来这个电阻阻值可以随便选,比例符合就可以了,错,世界上哪有那么随便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很随便,那就是你考虑的太少了。
一般测量电压的分压电阻,都要用到兆欧级别的,否则,那个电阻上的放电电流会让电池很快就没电的。

网友H:
另外,用测量电压的方法估算出来的电量是不准确的。
还有,起始现在所有电动车上都有这么一套电路,比如面板上的电量显示,就是用电压比较出来的。只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这个电阻阻值可以随便选,比例符合就可以了,错,世界上哪有那么随便的事情,如果你觉得很随便, ...

兆欧啊?那这个差不多断路了吧

网友I:
用电压来计算电池电量,需要有个电压表来纠正电量偏差,因为电压与电量不是成正比例的,电压表可以在网上查到,或自己测试得出。

网友J:
此处楼主的48v电池估计是铅酸电池,这种电池一般也就是根据电压高低来估算所存电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此处楼主的48v电池估计是铅酸电池,这种电池一般也就是根据电压高低来估算所存电量的。 ...

对呀。

网友K(2015-01-31):
新手,能做到的就是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