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 軟件UART(串口)的實踐

楼主(2014-12-26):
當應用時有時難免會到硬件UART組數不夠用,此時便可以用GPIO的方式來產生SW的UART

範例便是用Time中斷配合GPIO產生UART的協定
因為是軟體處理,使用者需要小心,在Uart丟出去前,把其它中斷關閉以免被打斷傳輸。M051SeriesBSP_CMSIS_v3.00 ...

M051SeriesBSP_CMSIS_v3.00.001 - UARTTIMER.zip

範例演練

网友A:
串口一般可以使用IO实现,比如51上串口不够用,另外就是使用串口收发器,这样就利用芯片的串口外设。

网友B:
好累了,洗洗睡吧。 现在多UART的芯片很多了。而且也很便宜,不要太纠结这些以前认为是很珍贵的功能。

网友C:
UART快被淘汰了,马上USB才是主流,这个不需要电压转换,直接驱动很OK

网友D:
楼上指的是USB CDC还是啥?
很多人都说ARM出来了,51可以完蛋了,但是还是很多人很多产品很多场合用。
现在说USB普及了,UART快被淘汰了,这个... 连51都没淘汰,UART没这么快淘汰吧

网友E:
很好,谢谢,我有个产品要4个UART,可以模拟2个试试,呵呵.不错.

网友F(2015-03-29):
用定时器,配合IO口串行收发数据

网友:
这就和51上用io 模拟各种接口一样的,只要根据时序写就行

网友:
有一点不同那个五一单片机简单,又是复杂指令集,所以没有方向选择寄存器

网友:
那样,就有个问题如何解决方向寄存器带来的不便

网友:
因此,宏是一个很不错的工具,可以封装若干指令

网友:
通过封指令,可以看起来结构清晰明了

网友G(2016-03-15):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