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第一次画PCB,希望指导

楼主(2014-12-26):
第一次画PCB,用来做平衡车的,原理图跟PCB文件在附件中,希望大神帮我找找有没有问题,谢谢了啊

网友A:
最小系统板?

网友A:
大面积铺铜最好做成网状 不过你这个不会上机器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可能起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面积铺铜最好做成网状 不过你这个不会上机器焊接应该没有问题。否则可能起泡 ...

起泡那是老黄历了……以前用纸板比较多,那种是会起泡。现在只要不是无底线的消费品基本都是FR4了,没有起泡的问题。要不然那些多层板内部动辄n个完整的负电层怎么解决起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泡那是老黄历了……以前用纸板比较多,那种是会起泡。现在只要不是无底线的消费品基本都是FR4了,没有 ...

FR4也有可能起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4也有可能起泡的。。。。。。。。。。

可能是劣质的PCB……
我们多年生产过这么多板,大多是1U机箱里的,这么大面积+双面实心敷铜,都没见过有起泡的

试过修两台稳压电源,用的是纸板单面板,烙铁烫久一点,铜皮就鼓泡或者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