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单节锂电池升压至5V的波形。

楼主(2014-12-26):
情况:前阶段画的板子,升压芯片选用TD8208,电路采用手册上的推荐设计,新手没有铺铜。
地形出现此波形图片所示,很难理解,感觉电源线和地线都有这种情况,是同步的,电感的前端的电压纹波也很大,并且也影响到了前面的电源(如锂电池,和usb进来的电源)。这严重影响了后面的模拟运放电路。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A:
DC-DC对布局要求比较高,一般规格书上会有参考layout图,要严格按照规格书的推荐方式设计。
给运放供电,还是先升压在加个LDO来做吧,DC-DC需要做很好的滤波才可以给运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对布局要求比较高,一般规格书上会有参考layout图,要严格按照规格书的推荐方式设计。
给运放供电,还 ...

谢谢,设计中是用了LDO,但地线的那个波形时还是存在,估计就是布局的原因了

网友B:
电源的问题!…哼!

网友C:
TD8208是属于比较低端的,现在都是用同步的了 PS7516   频率550K,效率也高6.7个点呢!

要得话可以找他TEL:18948314942,代理的

楼主:
怎么会无法给分结贴,之前画的板子产生了所谓的地弹现象,由于布局太分散,元件没有有紧凑,电路的回路面积增大,增加了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在一篇**中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给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低弹,DC-DC变换,地线毛刺,地线干扰,地线噪声。

擦,怎么无法给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