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态电路 三极管放大倍数

楼主(2014-12-26):
9014的hFE为330左右
1815的hFE为280左右
上电时都是9014导通
电容最大加到2.2uF都还是9014先导通
难道放大倍数大的先导通
哪个管子先导通到底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啊?
在网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只有在这问问各位大虾了!

网友A:
   电路有竞争导通的问题,上电时,那个管抢先就先导通。如果要指定那个管上电先导通,可以减小对应R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竞争导通的问题,上电时,那个管抢先就先导通。如果要指定那个管上电先导通,可以减小对应R的电阻 ...

上电时,电容C电压为0V,1815的基极相当于通过1KΩ的电阻接5V 而9014基极是通过11KΩ电阻接5V 但每次还都是9014先导通

不用电容,改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理是不会这样的,除非基极电阻值过小。或者1815射极开路。

给9014基极一个低电压,可以反转到1815导通。9014导通基极电压在0.733V、1815在0.739V。

网友C:
哼!…东北家常菜:乱炖!
   把管子互换不就得啦!上坑都费劲!

这个办法最省事。

网友D:
楼主,你那里还一个电容呢。。。电路即便不考虑三极管,也不是对称的。

楼主:
哈哈哈  知道了

楼主:
刚才也不知整么想的,那烙挨在1815上,然后1815热了,然后1815就先导通了,然后想到PN结正向压降和温度的关系,好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楼主是个实践派,支持一下。

电容C应该导致1815抢先导通,另电容接在9018基极到GND之间也会导致1815抢先导通的。这种实验可以让人很直观的看出加速电容和CPU阻容复位电路的原理。

这类电路(包括无稳),主要凭晶体管的性能差异导致一管先通,外围电路取值要合适,10K的电阻阻值加大一些为好,阻值过小导致两管都有大的基流,那么两管的性能差异其实就被弱化了,若两管选的性能差异不是很大,就不好观察效果了。

网友F:
电容减小看看

网友G:
哪个先导通是由哪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直接决定的

网友H(2015-11-03):
一直都没怎么了解这类电路的应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