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无线315M,433M收发模块参数问题

楼主(2014-12-26):
各位大神,小弟以前是做镇流器,LED驱动,下载公司有个任务,需要制作无线收发模块,现在的情况是发射接收信号都有,由于小弟以前未做过此行业,烦请各位大神和我说说收发模块的重要参数或者指标。

小弟通过几天的学习查找资料,对于发射模块,一个发射功率,待机电流,发射频率是否偏移,这几个参数比较重要?

对于接受模块,接收灵敏度是要重视的一点?

希望大家能指导我一下,小生再次谢过了

网友A:
买个无线SPI模块就好了,价格也便宜,不需要搞硬件了,搞软件就好了

网友B:
可以去了解下ATMEL的无线收发这块  有意可联系我Q503276777,我们有专门的FAE可以协助你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