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讨论光敏二极管的光照强度的检测的

楼主(2014-12-26):
      现在检测光照强度的元器件的很多的,,一般用光敏二极管、光敏电阻等等的,但是不管哪种,都不是直接的测得光照强度的吧。。
也都是间接的试验比较然后得出一个大致的结果的吧。。。还是不很清楚的,,看大家谁有比较好的解释的以及用过的给分享下的啊,谢谢!

楼主:
光敏电阻,是一种特殊的电阻,简称光电阻,又名光导管。它的电阻和光线的强弱有直接关系。光强度增加,则电阻减小;光强度减小,则电阻增大。这是由于光照产生的载流子都参与导电,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作漂移运动,电子奔向电源的正极,空穴奔向电源的负极,从而使光敏电阻器的阻值迅速下降。

楼主:
根据光敏电阻的光谱特性,可分为三种光敏电阻器:紫外光敏电阻器、红外光敏电阻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

楼主:
光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一个光敏电阻,它对光的变化非常敏感。光敏二极管的管芯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楼主:
光敏二极管与半导体二极管在结构上是类似的,其管芯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工作时需加上反向电压。无光照时,有很小的饱和反向漏电流,即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当受到光照时,饱和反向漏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入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这个是一个关于光面二极管检测光照强度的设计资料的,分享了啊。。

网友A(2015-06-19):
下载看看,正在用光电传感器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