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我的ISP烧写不进程序啊,哪位大神告诉我一下。

楼主(2014-12-26):
(无正文)

楼主:
就是这么么个情况,有时候可以下进去,有时候又不行。。

K}$GC~_[ZC81(TI%1BYSXIK.jpg (380.63 KB )

网友A:
1、请用最新的FlyMcu.exe
2、波特率调低试试
3、其他硬件查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请用最新的FlyMcu.exe
2、波特率调低试试
3、其他硬件查查,搜一下以前的帖子。 ...

这个软件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