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SF跑SAMD21程序(10)printf好用么?

楼主(2014-12-27):
这篇接上篇,上篇调通了串口那个printf函数,这里我测一下,它好用不啦!!!!

首先一些符号得知道:

转换说明及作为结果的打印输出
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记数法(C99)
%A    浮点数、十六进制数字和p-记法(C99)
%c    一个字符
%d    有符号十进制整数
%e    浮点数、e-记数法
%E    浮点数、E-记数法
%f    浮点数、十进制记数法
%g    根据数值不同自动选择%f或%e
%G    根据数值不同自动选择%f或%e.
%i               有符号十进制数(与%d相同)
%o    无符号八进制整数
%p    指针
%s    字符串
%u    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x    使用十六进制数字0f的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
%X    使用十六进制数字0f的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
%%    打印一个百分号
  使用printf ()函数

 printf()的基本形式: printf("格式控制字符串",变量列表)

还有一些特殊字符,比如“/r”回车换行,“/n”是空格。

那么好用不好用呢:

我加上了以下这些程序:

int i=30122121;
long int i2 = 30122121;

printf("%d,%ld\n",i,i2);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8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16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32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64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int8_t));

那么运行结果如何呢????下面是截图:

为了造福后来人,也为了保存一下,我把程序传上来。
/**
* \file
*
* \brief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
* \mainpage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doxygen documentation
*
* \par Empty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This is a bare minimum user application template.
*
* For documentation of the board, go \ref group_common_boards "here" for a link
* to the board-specific documentation.
*
* \par Content
*
* -# Include the ASF header files (through asf.h)
* -# Minimal main function that starts with a call to system_init()
* -# Basic usage of on-board LED and button
* -# "Insert application code here" comment
*
*/

/*
* Include header files for all drivers that have been imported from
* Atmel Software Framework (ASF).
*/
#include <asf.h>
#include <stdio_serial.h>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struct usart_module usart_instance;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
         struct usart_config config_usart;
         usar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usart);
         config_usart.baudrate    = 9600;
         config_usart.mux_setting = EXT3_UART_SERCOM_MUX_SETTING;
         config_usart.pinmux_pad0 =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0;
         config_usart.pinmux_pad1 =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1;
         config_usart.pinmux_pad2 =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2;
         config_usart.pinmux_pad3 = EXT3_UART_SERCOM_PINMUX_PAD3;

         while (usart_init(&usart_instance, EXT3_UART_MODULE, &config_usart) != STATUS_OK)
          {    }
          stdio_serial_init(&usart_instance, EXT3_UART_MODULE, &config_usart);
          usart_enable(&usart_instance);
}

int main (void)
{
        system_init();
        configure_usart();
        uint8_t string[] = "Hello World!\r\n";
        uint8_t mystring = 0x55;
        int i=30122121;
        long int i2 = 30122121;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string, sizeof(string));
        uint16_t temp;
        while (true)
        {
                                usart_write_buffer_wait(&usart_instance, &mystring, sizeof(        mystring));
                                printf("\n");
                                printf("How are youj!!!! \r\n");
                                printf("%d,%ld\n",i,i2);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8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16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32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uint64_t));
                                printf("The size of uint8_t is  %d \r\n",sizeof(int8_t));
                                if (usart_read_wait(&usart_instance, &temp) == STATUS_OK)
                {            while (usart_write_wait(&usart_instance, temp) != STATUS_OK)
                                 {            }
                }
        }
}

有的看官会问,你怎么不用EDBG而用USB转串口呢?答案很简单,我的WIN8不支持那个EDBG虑拟出的串口,但其余功能好用。只是少了个串口,我就加了一个,现在看来效果很好。

串口调通了意义很重大,我可以把它当一个调试器,程序走到哪里,我就打一句话。等我把所有的话说完了程序也调出来了。呵呵,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不信你试试。

以后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跑一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网友(2017-03-19):
好用好用,受益匪浅。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