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7133的价格和78L05的功耗

楼主(2014-12-27):
请各位帮忙看下   怎么选型:78L05功耗大,价格低
                                       7133功耗低,价格高

是选择功耗低一点  还是价格低一点  请各位路过的 给点建议,后级 给单片机供电  输入 10V左右

网友A:
不差钱就选功耗低的。

网友B:
补充楼上的, 系统没有很低功耗要求的, 可以选 78L05, 另外, 现在 LDO 器件市场上很多, 还可以找找其他类似器件.

网友C:
一个5V,一个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5V,一个3.3V。。。。。。

这个我知道

网友D:
HT71XX有5.0V的

网友E:
一个不同的稳压器,一个低压差稳压器;
如果是同等输入输出,低压差稳压器相对功耗更低;

网友F:
可以选 78L0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以选 78L05

这个现在应该用得很少才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现在应该用得很少才对吧。。

高手可否分享一个好的替代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高手可否分享一个好的替代品?

我一般使用7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