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cpu设置增益的运算放大器谁用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7):
就是PGA,比如TI的PGA281、PGA20x等

网友B:
是用开关电容的那种放大器吗?

网友C:
不如用可调电阻,应该便宜些

网友D:
AD603配合一定的电路,就可以用mcu控制增益

网友E:
PGA直接用引脚控制增益,如AD8375。
DVGA(数字控制可变增益放大器)通过SPI/IIC设置寄存器控制增益,如AD8370。
还有模拟电压控制增益的VGA,加一片DAC就是,如AD8367。

我举例的都是ADI的,TI等厂商当然也有,型号很多,楼主得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型

网友F:
我也在找,没经验,不知道是不是每个档位都要校正过.带增益控制的AD倒是用过.还行.

网友G:
楼主根据需要的参数去TI、LT的网站上选型嘛,如果嫌程控运放贵,要求不高时还可以用模拟开关控制常规运放的反馈回路来实现程控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