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用DXP_2004画的PCB上添加汉字。

楼主(2014-12-27):
请指点。
谢谢。

楼主(2015-02-07):
怎样在XP下的ProtelDXP生成的PCB板上添加汉字
一、画图软件的操作:
    1、用WindowsXP自带的画图软件-->
    2、选择文字输入也就是左侧工具栏里的‘A'-->
    3、在画图栏里按住鼠标左键拖动生成一个矩形框-->
    4、可以在里面输入汉字-->
    5、如果想改变字体、字型大小、加粗、斜体、下划线、还是字体的竖写或者横写。-->
    6、在你拉出的矩形框里,单击鼠标右键-->
    7、弹出对话框,选择文字工具栏,显示出5的内容,改变字体等的工具栏-->
    8、输入文字后保存,显示保存对话框,在保存类型里选择:单色位图,然后保存。
二、软件BMP to PCB  v2.0的操作:
    1、从网上百度个BMP to PCB  v2.0软件,安装后打开。
    2、用鼠标左键单击文件,选择打开,打开你刚才保存的图片文字。
    3、用鼠标左键单击转换,选择路径后,转换到你指定的位置。
三、DXP软件的操作:
    1、打开DXP软件,用鼠标左键打开文件,选择打开,打开你刚才转换的文件。
    2、这是生成一个带BMP1和你输入的汉字的PCB。我认为BMP1应该是软件自动添加的序列号。
    3、用鼠标左键双击生成的文字PCB可以打开,元件BMP1对话框,在封装框:名称的后缀里有一个BMP1,可以        将这行字符去掉。用鼠标单击确认键。BMP1就去掉了。
    4、选中生成的文字,按Ctrl+C,选到你需要添加汉字的PCB板,选中要放置文字的位置,按Ctrl+V。文字添        加成功。如果位置不合适,可以用鼠标选中后拖动。直至合适为止。

四、在DXP里如果想要选则显示的层,在字符输入方式下,用鼠标左键按L键,弹出板层和颜色对话框,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