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08s2仿真问题

楼主(2014-12-27):
请教各位高手!
stc12c5a08s2 仿真问题
用什么仿真器可以在线仿真调试

网友A:
STC15系列的可以仿真...
用宏晶专用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系列的可以仿真...
用宏晶专用仿真器

用15系列仿真12系列么....

网友B:
目前12系列是不支持仿真的哦,建议后期可以换成15系列的

网友C:
可以去STC官网咨询技术QQ

网友D:
可以借助南京伟福或长沙菊阳微的仿真器,联系仿真器厂家问问吧。
用15系列的开发方便多了,什么都不用借助,自己就能仿真.
自从用了IAP15F2K61S2/IAP15W4K61S4,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仿真了,so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