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的检测与指示

楼主(2014-12-27):
如下图,上面黑色为选择开关,分别为3个视频信号源,
下面绿色为3个LED指示灯,分别指示3路信号通断状态
问题是:怎么做,可以让3路LED指示对应的开关状态,但不影响到3路信号。谢谢!

网友A:
既然提出这种问题,那信号肯定不是数字逻辑信号。
1、最简单的莫过于采用双联开关。如果不能使用,可以增加信号继电器或模拟开关,原开关只做逻辑切换。
2、使用运放做跟随器,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来避免对信号的影响。然后对跟随器的输出进行检波放大比较,最终驱动对应的LED。

网友B(点评):
你很累呀!…哈哈!…

网友C:
你这三路信号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一般接一个电阻和led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三路信号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一般接一个电阻和led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3路为模拟视频信号,你说的接个电阻和LED会影响到信号,2楼说的双联开关的方法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3路为模拟视频信号,你说的接个电阻和LED会影响到信号,2楼说的双联开关的方法挺好 ...

视频信号那就会影响了。
像工业上的,这种情况很多就可以直接连接电阻和led

网友D:
开关是怎么控制的?
切换开关的时候,顺道点下灯

网友E:
什么信号啊?

网友B:
用三刀二掷开关即可!…不象别人:忙得要死!…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三刀二掷开关即可!…不象别人:忙得要死!…哈哈

没看明白···忙得要死,是啥意思?

“用三刀二掷开关” 就是俺说的双联啊···

网友B:
使用运放做跟随器,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来避免对信号的影响。然后对跟随器的输出进行检波放大比较,最终驱动对应的LED。
    至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运放做跟随器,利用运放的高输入阻抗来避免对信号的影响。然后对跟随器的输出进行检波放大比较,最终驱 ...

只是另一种方法而已。

如果楼主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用简单方法···你怎么办?

网友F:
应该是 “”双刀三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