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压力参考,多路ADC,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27):
第一次搞模电,头大啊,现在的需求是,电源电压12V:
  1. 4-6路 K型热电偶, 测量0-900度,精度1度。
  2. 6路 NTC热电阻, 测量0-200度,精度1度。
  3. 2路 压力测量, 电流型传感器, 4-20mA
  4,其它ADC需要4路
  5,MCU想选STM32系列的

K型热电偶目前想用MAX6675,这个一片只有一个通道,每路用一片,体积成本感觉都大了,想用一片加MAX4559EEE来做多路切换,正好还带隔离了。
NTC 用电阻分压的方式,直接接CPU的ADC,由于ADC要求比较多,一个传感器一路CPU要求太高,以是想用MAX4558EEE要做多路切换
电流型传感器, 还没想好怎么搞。

以前是基本需要,望各位不吝赐教。:handshake

网友A:
我想问下,你正面靠设计保证或验证你的精度达到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正面靠设计保证或验证你的精度达到了呢?

对于温度,单片MAX6675,和NTC直接接CPU ADC,这个出1度精度,应该是没问题吧,现在就是,加上MAX4559EEE后,会有多大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个影响不知道能否通过软件修正, 还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温度,单片MAX6675,和NTC直接接CPU ADC,这个出1度精度,应该是没问题吧,现在就是,加上MAX4559EEE ...

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有运放跟随的话,你用模拟开关切换量程,就你现在的系统,相对其它器件来说,根本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有运放跟随的话,你用模拟开关切换量程,就你现在的系统,相对其它器件来说,根本没 ...

K型热电阻测量,准备用这种方式测量多个温度。

多通道ADC, mcp1525提供2.5v基准电压(以可以4.096v的), RF1-8 是根据每个通道的传感器阻匹配的分压电阻,RF9为防止传感器短路的限流电阻。

这样的方案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方式,那你的精度也受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影响;

自己算下,能不能满足,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受电源电压温度等影响,DATASHEET一般会给出指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方式,那你的精度也受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影响;

自己算下,能不能满足,模拟开关的导通 ...

版主好, 在请教两个问题:
1. 如果精度能接受,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能稳定工作不
2. 是否有好的方案推荐,或相关资料

谢谢,本人第一次搞这,好多细节拿不准,还望指教。

网友A:
实际上就是电压,电流,电阻测量;
你参考安捷伦万用表的电路好了;
你的电路都受器件影响,良好的设计,要靠设计保证;

网友A:
特别是电阻测量电路;
有风险;

即使你用模拟开关切换,也应该换一种精度不受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影响的电路;
多想想会有办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就是电压,电流,电阻测量;
你参考安捷伦万用表的电路好了;
你的电路都受器件影响,良好的 ...

版主你好,请问哪里有安捷伦万用表的电路资料?可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C:
我手里有一个六位半的安捷伦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