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零等待会带来硬件的不稳定性吗?

楼主(2014-12-27):
描述:
月前,使用GD32在已验证产品进行试验性测试,SPI2的2路从设备(字库+W5500),
网络数据量加重时功能出现异常,表现为显示任务停止运行。其他任务正常,包括看门狗。

接口:
显示任务,FSMC接RA8875+字库,互斥量控制SPI2权限;

其他:
修改了初始化代码,参考兼容手册修改过SPI2的配置,速度18M,未使用DMA;
仿真到异常触发时,检查了互斥量状态和任务栈,正常。

多谢,求解?

网友A:
和FLASH零等待没有关系。。。找其他问题,仔细看看STM32和GD32的异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FLASH零等待没有关系。。。找其他问题,仔细看看STM32和GD32的异同

呃。SPI的已经照推荐配置设置,FSMC没有兼容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SPI的已经照推荐配置设置,FSMC没有兼容说明。

FSMC官方有例程的,还有个专门的说明文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SPI的已经照推荐配置设置,FSMC没有兼容说明。

是GD官方的例程

网友C:
SPI总线的,应该很好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