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老化架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4-12-27):
         谁有老化架控制部分的线路图纸或者资料 ??   要求不高   有定时  冲击  高低压转换的 就好了
     各位大大给点主意!!!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啊!!

不是没人,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这个老化架要求似乎比较高啊,我们公司老化架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设置电流和时间,但是没有你说的电压和电流冲击功能啊,而这个功能也是很难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人,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你这个老化架要求似乎比较高啊,我们公司老化架是电脑控制的,可以设置电 ...

恩   我说的不够详细   现在已经搞定了
之前的意思只是老化车输入部分的控制环节
现在在整负载模块 这边了
就差一个老化车的驱动程序了
我们这边的也是用电脑控制的模块

网友B:
抖抖索索!…啰啰嗦嗦!…

网友C:
这种经济型的电源老化设备哪儿有,最好是能量可回收的节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