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中的工频干扰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27):
放大一个20mv的信号,经过两级放大后放大100倍,然后经过线性光耦隔离,为什么线性光耦之前都没问题,放大100倍后有2V左右,但是经过线性光耦隔离后就变成了0.9-4V振荡的一个正弦波了,周期大概在20ms左右,像是工频干扰,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目前采用了以下一些手段,但都没有解决
1:光耦输出接的运放输出加了47欧姆,0.1uF的低通滤波,无效。把47欧电阻短路目前貌似还把运放烧了,输出一直5V,不知道为何
2:光耦输出运放后端接了一个0-5V转4-20mA的调理模块,此模块24V供电,开始没加去耦电容,接了也不行

网友A:
从干扰源头上去处理是上策.改良你的供电系统.先用外接直流电源试,确认是否为系统电源不纯惹的祸.然后改进电源滤波系统.一般是加大电容量,再不行就用LC滤波.

网友B:
先找找干扰的来源,再想对策...

网友C(2015-01-28):
用陷波电路消除工频干扰,如图

网友D(点评):
一般是结合运放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