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入门

楼主(2014-12-27):
想入门开关电源不知从何下手,想问问大家如何入门的,很苦恼,谢谢。

网友A:
你得先说说现在你对电源的理解程度有多少?别人才能有针对性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说说现在你对电源的理解程度有多少?别人才能有针对性的建议

基本为零,刚刚开始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为零,刚刚开始学

OK,那你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理论,电容和电感是开关电源的重中之重,你必须知道电感电流不能断续,以及电压反向等等这些基本的问题,然后你到单车修理铺买几个报废的单车充电器,回来修好,再尝试着修改电路,修改电压,再山寨,分析一下都有哪些单元电路,各自起什么作用,慢慢的就可以尝试自己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那你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理论,电容和电感是开关电源的重中之重,你必须知道电感电流不能断续,以及 ...

谢谢啦,电路基础还是有的,也看了一些基本的拓扑,像buck boost之类的,可是自己还是不太明白要怎么设计,不知道要怎样选择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K,那你需要先了解一些基本的理论,电容和电感是开关电源的重中之重,你必须知道电感电流不能断续,以及 ...

精辟

网友C:
那从模数电、电路开始吧。任重道远。。。。。。

网友D:
先看懂 bulk 之类升降压,然后看开关电源手册

网友E:
开关电源要想做好,不仅要懂电路,还要懂磁路设计,这对大部分刚入门的电工都是个挑战。本坛有相当不错的专业资料,搜搜看~

网友F:
从零开始学推荐给你本书《开关电源入门基础》,很适合新手上路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零开始学推荐给你本书《开关电源入门基础》,很适合新手上路的

在百度上没搜索到,作者是哪位?

网友G:
我关注开关电源资料一段时间了,可是一直没有亲自自己设计过,所以还是不知道如何入门。但愿推荐的这几本书对楼主要帮助,如果有人点评更好:
1.马洪涛《开关电源制作与调试》篇幅比较少容易读。
2.《开关电源设计指南》是我看到不少人推荐的。
3.图灵《开关电源入门》有介绍一些元件,但我看完还不知道如何确定元件参数。
4.图灵《精通开关电源设计》和《开关电源故障诊断与排除》比较适合有经验的。
5.附件的《开关电源设计从入门到精通》虽然没有整理得规范,但我觉得很多是经验之谈,不是我讨厌的学院派理论风格。

网友H:
其实想入门也很容易…
  怀着忐忑的心情、睁着好奇的眼睛、并着耐心的呼吸、张大执作的嘴吧、弱弱的问一声:喂!…怎么还不开门啦?…
   哈哈!你会成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在百度上没搜索到,作者是哪位?

应该是你上传的那个,我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用到此书了,不过感觉不错,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I:
拓扑
电磁件
控制环路
PCB设计
EMC 散热
基本就这些内容了,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