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启时间计算

楼主(2014-12-27):
各位大神,
   看了下MOS的开启时间很快,10多NS的样子。G极电容为NF级,用规格书里提供的开启条件计算,差不多就是充电电流把输入电容充满的时刻MOS管就开启了。
  再看了下BJT的开启时间。没看到输入电容。我看的是13003的开启时间,给出的是4US的样子。三极管的输入电容应该比MOS要小吧。看样子开启BE极后还没有完全启动BJT,还需要时间。
   都说三极管工作速度快,从这方面看貌似没有优势。
   请大侠拍砖,感谢!

网友A:
晶体三极管自然也有输入的 BE 级电容.
13003 是达林顿管, 自然会慢一些. 三极管的优势在于电流控制的电流源. 理论上讲速度上面应该优于 MOS 的场效应管. 所以在高频电路里, 高速的集成电路还是大都采用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B:
13003不是达林顿管。。。

楼主比较的对象不明确、恰当。

楼主(点评):
就是MOS和BJT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三极管自然也有输入的 BE 级电容.
13003 是达林顿管, 自然会慢一些. 三极管的优势在于电流控制的电流源 ...

多谢大侠,
  13003是开关管,不是达林顿管。
  可能三极管的速度快体现其在已经开启后进入某个区域的速度快吧。。。。

网友C:
多子/少子的特点使然。

网友D:
mos管2n7002开关速度ton=10ns,toff=15ns
bjt管2n3904开关速度ton=65ns, toff=240ns.
mos管开关速度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13003是开关管,不是达林顿管。
  可能三极管的速度快体现其在已经开启后进入某个区域的速 ...

俺又没表达准确,嗯,是说你比较的对象不具体,不合适。

ST的射频FET功率管可以达到8G以上···

楼主(点评):
恩,哪确实是应该分场合详细比较。在这里我大致要表达的意思是,开启一个完全关闭的MOS或者BJT哪个需要的时间更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13003是开关管,不是达林顿管。
  可能三极管的速度快体现其在已经开启后进入某个区域的速 ...

同感:BJT速度快体现在导通后进入放大区内速度快吧。都说BJT三极管工作速度快于MOS管。如此看来有些矛盾。“多子、少子”具体如何解释?愿闻其详。

网友:
三极管的开关速度与MOS当然不一数数量级的,三极管可以轻松做到百M以上,上G也是常见的,用来做开关管根本不用考滤时间问题。你用驱动MOS的驱动电流来驱动三极管就可比较出来了(要注意电压控制、电流控制哦)。至于很多人说三极管不快,哪是因为外围的输入、输出阻抗设计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