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单节锂电池升压到12v给仪表运放供电,求推荐芯片

楼主(2014-12-27):
我要给Ti的仪表运放INA128供电,以前用的笔记本的USB口经过XL6009 DC-DC 升压模块(买的淘宝的)然后利用三端稳压器LM7812给运放供电,这一次就想用锂电池供电,求推荐芯片,价格不是问题,先完成功能再说,谢谢

网友A:
你是自己DIY是吗?那你可以用MC34063,输出电压可调,如果对纹波有要求,后面可以增加一级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DIY是吗?那你可以用MC34063,输出电压可调,如果对纹波有要求,后面可以增加一级线性稳压 ...

算是DIY,同学老师的一个项目上的,不过只要几个,为的是测试数据,MC34063我看了可以,TPS61041这个可以么,我看这个还要贵一些(PS:不缺钱,经费用不完了)?后面一级线性稳压 用LDO(TPS7A4901)?额,我随便选的,没经验。。。。还有就是我的电桥电路还要供电,电源选择LDO输出的电压呢,还是DC-DC的输出电压呢,这个对输出的影响大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DIY,同学老师的一个项目上的,不过只要几个,为的是测试数据,MC34063我看了可以,TPS61041这个可以 ...

自己做的话建议你用分立元件,这样可以加深对电路的理解,能用DCDC就尽量不用线性稳压,DCDC处理的好的话纹波也可以很小的,如果电路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后面就不用线性稳压了,直接给电池BOOST升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DIY,同学老师的一个项目上的,不过只要几个,为的是测试数据,MC34063我看了可以,TPS61041这个可以 ...

另外,尽量使用比较常见的芯片,好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找到答案,如果你用的IC不常见,别人也没用过,你有问题了,别人想帮也帮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尽量使用比较常见的芯片,好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很容易的在网上找到答案,如果你用的IC不常 ...

谢谢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