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 ICD3 每次编译(Ctrl+F10 或 F10) 都出个信息

楼主(2014-12-27):
我的 ICD3   每次编译(Ctrl+F10   或 F10) 都出个信息(见图),   此前没有这个现象。 前后期间该过配置位,用户板因电源不好掉过几次电。

点击确定后,编译成功,也运行、暂停、复位没问题 。
运行期间检查某路控制开关也作用,但是发现与上位机的串行通信没有回应了(这个也许另有原因不过以前通信很好的)。

cpu 配置位用的代码(文件)控制,检查没有错误。后来使用 ide  里的菜单配置位,也是一样出这个信息窗口。
不会是icd3有问题吧,但愿不是。

有知情者提供有用信息,给您加20----50分

网友A:
好像是扩展CPU模式配置位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我的config  位设置里设置的不合理,相关语句修改成下面的代码后故障排除。

;   Extended Instruction Set Enable bit:
                CONFIG     XINST = OFF          ;Instruction set extension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disabled (Legacy mode)
;                CONFIG     XINST = ON           ;Instruction set extension and Indexed Addressing mode enabled

我屏蔽了代码,改用菜单设置位,仍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现在知道了问题所在,就好了。谢谢关注此问题的坛友,分数照给,尽管我分数也不多,承诺还是要兑现。

楼主:
不会操作结贴给分,谁教教我怎样结贴给别人分  教会我就给你分数:lol

好几个帖子因为我不会给分,都结成无满意答案了

网友A:
结贴要发帖一天后。到时候自动提示需要结贴,点击后,你再点”满意结贴“,不要点”无满意答案结贴“。
分配好分数,再点结贴就可以了。

网友B:
结贴给分的时候,必须和你发贴时的悬赏分一直,不能多也不能少。

楼主:
点击结贴给分,显示分数没有分配完,或者分数分配错误。

1)  发现对每个来宾,只能评一次给分,不能重复给分;
2) 每次给分可以在0、1、2、3   之间选择,一旦选定给分后,便不能更改了。虽然有个自定义分数,发现不能使用,例如我要把剩余的9分全都给某一位来宾,发现似乎操作不了。

谁进来这个帖子,我就给谁分。

网友A:
1.我结贴的时候可以呀,只要不超过总分。
2.你的总分30分,应该不限0123吧。
3.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结贴的时候可以呀,只要不超过总分。
2.你的总分30分,应该不限0123吧。
3.多试几次。 ...

我太笨了,就是不会结贴给分

用点击客人回贴 右下方的评分,也就是您看到的  已有1人评分。发现这个办法不行,总分30分不降低,无效。
在客人回贴的第一行字如: wangch  发表于 2015-1-7 ........返回版面  分数 后的格子里填上30分,
再点击结贴给分,还是不行,显示分数分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贴给分的时候,必须和你发贴时的悬赏分一直,不能多也不能少。

请给一个详细的结贴给分的演示吧,用点击右下角评分   发现不行,最多只能给3分,且总分数30分不降
在客人回贴第一行最后  分数的空格里填上分数总分数30,然后点击结贴,也不行,显示分数分配错误。

忽然感觉,是否应该填上30后,再点击回复,就行了呢。现在没有客人新帖了,那个分数空格子不见了。

等待新的回贴啊...................=======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贴给分的时候,必须和你发贴时的悬赏分一直,不能多也不能少。

发现yewuyi  版主在回答坛友问题的的时候,总是卖个关子,以启发式教育为主。

这很好,但是对于一些像我这样愚钝不化的学生,或者一些最简单的问题,还是简单的直指问题本身的答案更好。

网友C:
我给你一个演示:
点击我要结贴。

网友C:
出现所要结的帖子那个标题:

网友C:
点击该标题,出现帖子界面。

网友C:
分配分数:

网友C:
点击结贴给分,结贴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yewuyi  版主在回答坛友问题的的时候,总是卖个关子,以启发式教育为主。

这很好,但是对于一些像我 ...

这个没办法,你说的办法也曾经被很多老工程师使用过,但发现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更加的‘等、靠、要’精神发作。

另外,别人直接告诉答案,一般都不如在引导下思考出来的答案更让自己有体悟,这样也更容易未来帮助自己走的更远。

网友C:
版主说的很对,支持。

楼主:
我的妈呀, 终于学会了结贴。总结如下,给不会结贴的坛友看:
1)   登录到论坛以后会看到有个  “我要结贴(1)”   点击它                  备注:这个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
2) 出现你还没有结贴的主题   再点击它进入                                        备注:这个我之前也是这么做的
3) 进入以后一定天要在每个客人回贴的第一行里,大概右上角找到一个小空格  “分数” 字样后面的空的方格
       在方格里填数字,也就是你要给的分数值。有个技巧,用鼠标移动到空格,立即填写好,然后移开鼠标。
       我之前都是按照习惯,先在空格点一下,移开鼠标,以为这样有了光标就可以填数字了。实际填不上。        备注:这是失败原因,也是成功关键。
4)分配好分数后(一些无用楼层可以不给分,或者给0分) 最后点击最后面的   “结贴给分” 字样   OK

   备注:主要是我习惯了先点击某字符,获得光标,然后移开鼠标进行编辑的习惯,与论坛的要求不符,再加上每个楼层的“评分”字样误导。
   论坛新手,经验不足。

谢谢   JY-DX-JY  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