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教一款逆变电源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无正文)

网友A:
哈哈!…又逮着你了!换马夹就认不岀来吗?…咯咯…

网友A:
比上次有进步!…这点要肯定…
  但你的慨念还是不清!…逆变器好象是频率固定的!输出是方波或是正弦波!
   看你的操作和论述:这是变频器的节奏啊…
  让人气愤的是:号称自己整的“逆变器”、咋就不知道它的最大输出功率呢?…
  闭着眼睛把30KW的电机往上接,然后再问:哟!IGBT烧了!
   哈哈!…
  想变频:不是什么电机都能接的!…
  请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上次有进步!…这点要肯定…
  但你的慨念还是不清!…逆变器好象是频率固定的!输出是方波或是正弦波!
...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按30KW负载设计的。。。实际现场用的是25KW压缩机,,在家这边没有15KW的、最小也是30KW的风机,就直接带了。在软启动过程当中,确实用到了变压变频的功能,到最后频率上升到50HZ,电压上升到380VAC不变了,这就是我的要求。现在是启动电流大,超过保护值了,按照V/F软启动方式的话,还是保护。也问过相关人士,说是干扰,整体布局的问题。
如果你有类似经验,麻烦你给点提示,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GBT为300A/1700V
有钱就是任性。。

任性也没用啊,,不好用啊!!!如果好用,还真得用这样的管子。。现在实验阶段,都烧了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真想烧。。建议还是换成1200V的烧
不会那么心疼

关键是要是能解决问题的话,在烧几个也没问题。现在是不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A:
大神们很忙!…我来插一句!…
  我的理解能力差:能否给个方框图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很忙!…我来插一句!…
  我的理解能力差:能否给个方框图讨论?… ...

方框图,,没啥方框图啊。。
就是STM32高级定时器1输出三相SPWM波形,用V/F方式启动,带电机,没带起来,保护了,不知道啥原因..

受到警告 11

网友A:
没学过“电机拖动”吧?…嘿嘿!
  由于你的无知;瞎理解!乱解释!带一车人翻倒沟里…
  一开始就提醒你;你那整的逆变器的输出功率?…
  我裁定!扔掉你那破玩意!去搞传销吧!或到云南贩大烟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电机拖动”吧?…嘿嘿!
  由于你的无知;瞎理解!乱解释!带一车人翻倒沟里…
  一开始就提醒你; ...

滚,**。。

受到警告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学过“电机拖动”吧?…嘿嘿!
  由于你的无知;瞎理解!乱解释!带一车人翻倒沟里…
  一开始就提醒你; ...

SB一个,下回别到我的帖子里还讨论,否则问候你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和你说过没?别来我这里,再来一次骂一次!!你麻痹的。。

网友C:
jjeemm77恶意嘲讽网友,活该挨骂,另禁言7天;
ky_21ic被动二次骂人,警告一次。

网友D:
控制算法对不对先不说,IGBT过流过压保护怎么没起作用呢!
楼主应该先轻载测试,换个小功率的负载,把IGBT的过流过压保护值降低(防止IGBT烧坏),检验控制算法。
控制算法确定没有问题,再加大功率,放宽IGBT的保护值。

网友C:
楼主的问题一大堆,打了十几行二百字说了个七七八八,不小心淘宝网页卡死浏览器,打的字全丢了,不想再打一遍,楼主可抽空打我签名上的手机,给你提5点有效建议。

网友C:
一点都不土豪。楼主这个情况还真得用300A, 1500V以上的功率器件

网友C:
1000V的最高输入电压,MOS的话1100V都比较安全,1200V很安全,IGBT低于1500V就是自找麻烦。
30KW功率,每相电流有效值45A,考虑励磁电流的话,实际有效值大约60A,峰值85A。1000V输入电压下,电流峰值处的占空比为0.54,开关峰值电流达157A,选300A的管子性价比最高。
烧管子的问题,有六大原因,限于篇幅,不一一详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V的最高输入电压,MOS的话1100V都比较安全,1200V很安全,IGBT低于1500V就是自找麻烦。
30KW功率,每相 ...

谢谢先,今天下午还要去测试一次,回来再汇报一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算法对不对先不说,IGBT过流过压保护怎么没起作用呢!
楼主应该先轻载测试,换个小功率的负载,把IGBT ...

刚开始的时候哪敢拿大负载测试啊,,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小负载测试的,最大也就10KW的,5.5KW的。测试效果都挺好的,才敢拿30KW测试的。已测试问题都来了。。。主要是过流保护。。烧管子这些。。

网友E(2015-08-22):
楼主把人带沟里去了,你这是V/F分离,F不变,V变化;V/F技术是V F成对应关系,比如说50HZ对应380V、5HZ对应38V......
楼主要设定好V/F曲线,加速时间,注意设定好低频扭矩即低频时增加一点电压;再说了V/F分离适合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