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机顶盒供电部分烧了个芯片

楼主(2014-12-27):
我家机顶盒的供电部分少了一个芯片,由于表面也被烧毁所以不清楚这是什么芯片?求大神告知,就是变压器旁边那个!毕竟现在买一个新的好贵,自己有是搞电子类的,所以换过还能将就着用。其他有没有坏,不过它的保险管也烧了,这让我很困惑,按理说有保险管的话应该烧不了这些芯片吧?这个现象也请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上图片,不然大伙没办法猜。

网友B:
修复的可能不大,
电源不要了 外接5V适配器

网友C:
对,电源板全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复的可能不大,
电源不要了 外接5V适配器

这是从哪看出这是5V输出的啊?为什么不是12V适配器?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坏的时候导致保险一起坏的。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个机顶盒的电路或者是相关机顶盒电路。在换芯片之前看看有没有其它地方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不然大伙没办法猜。

图片就那样啊!!还要什么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芯片坏的时候导致保险一起坏的。看看网上有没有这个机顶盒的电路或者是相关机顶盒电路。在换芯片之前 ...

其他地方检查过了没发现有断路或者短路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的可能不大,
电源不要了 外接5V适配器

同问,为什么是5V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从哪看出这是5V输出的啊?为什么不是12V适配器?

发现他有15,20,3.3V的供电

网友F:
还是换块电源板吧!   那电源 给人的感觉就不靠谱! 估计是VIPer22A   VCD 机顶盒用的好像挺多的!

网友G:
楼主看看,该IC管脚是哪两个接电源正负的,然后再判断该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看看,该IC管脚是哪两个接电源正负的,然后再判断该IC型号

对着图片,左一左四是正负电源,右边四个都接地

网友H:
基本都是小型开关电源的专用芯片!
可以看看背面的接线,都接了那些元件!
从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吧!

楼主:
感觉像是组装的,电源板与那个应该是解调信号板质量差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都是小型开关电源的专用芯片!
可以看看背面的接线,都接了那些元件!
从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以代替的吧! ...

一般有这样的换吗?不过只要搞个3.3  15  20V加个地的电源板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般有这样的换吗?不过只要搞个3.3  15  20V加个地的电源板不知道有没有

这种芯片引脚都差不多的,
可能就是参数不一样。
可以直接打电话问问售后吗!
也可以去淘宝上搜一下。

自己整20v、15v、3.3v都有的,
不太好弄,也比较烧钱的!

网友I:
动手前,先找个邻居的类似机顶盒看看。

网友J:
这个是卫星接收机吧?

它的电源是多组的,还要往高频头上供电的。

楼主别修了,市场上卖这个东西的很便宜,好象四五十就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卫星接收机吧?

它的电源是多组的,还要往高频头上供电的。

以为简单换个芯片就行了!就是三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手前,先找个邻居的类似机顶盒看看。

应该没什么需要对比的了,最主要是那个烧掉的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w   w w.asiatvro.com/html/201311/Msg37292.htm
找到了那个芯片了!!叫TMO165R!!!不过这个东西网上只买一个给不给送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w   w w.asiatvro.com/html/201311/Msg37292.htm
找到了那个芯片了!!叫TMO165R!!!不过这个东西网上只 ...

送吧?不过1只也要付运费的。运费会多于元件的钱。

网友L:
要是huaya的芯片,送你几颗也无妨:lol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送吧?不过1只也要付运费的。运费会多于元件的钱。

所以说难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是huaya的芯片,送你几颗也无妨

是TMO165R么?是的话就行了,管他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TMO165R么?是的话就行了,管他是什么厂家的

当然不是,不是一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当然不是,不是一家的

哦,那就算了

网友A:
买个万能模块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万能模块换上就行了

有万能模块???电源的?搞个链接来看看

网友M:
应该是VIPER22,可用DK产品代换 或换VIPER  测量电容,电容不好最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