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三极管 一个电阻 控制LED闪烁是什么三极管

楼主(2014-12-27):
(无正文)

网友A:
单结晶体管吧,用的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结晶体管吧,用的很少

单结管还需要个电容呢··

网友B:
楼主提到了“控制”,就是说楼主描述的这些元件构成的电路是受控的。
那么说三极管只是做开关。

问题来了,楼主用的LED型号或者参数??

网友C:
不懂怎么用这三个零件构造电路,
但听说过自带振荡的LED,通电就闪。

网友D:
可能组成了一个振荡器,但是好像还少一个电容元件。。。。。。

楼主:
开关在一边是灯一直亮,在另一边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E:
是某种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某种IC?

有3只脚的I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3只脚的IC?

很多啊。比如说7805就是3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啊。比如说7805就是3只脚。。。

:L,那也不能控制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也不能控制灯吧

台湾有一些小厂,专门做这种闪光IC。
封装,可以按你的要求来。。。。。如果你购买了足够的量的话。。。。

网友F:
有种LED,一通电就能各种模式交替闪

网友G:
可能LED里面已有电路。

网友H: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台湾有种类似贴片三极管封装的LED闪烁IC

网友I:
看情况,貌似是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J:
这是一个特殊封装的芯片,有量我可以做。
QQ675615373

网友:
闪烁led   淘宝上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特殊封装的芯片,有量我可以做。
QQ675615373

好的

网友K:
那个类似三极管的零件,是LED 的闪烁驱动IC,前些年有些简单的万能充里就有,工作电压大概在3 ~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