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想当电源“攻城狮”?扎稳BUCK/BOOST的马步再说

楼主(2014-12-27):
升压和降压电路是指电力电子中的BUCK/BOOST电路,这两种电路经常一起出现在电路设计中。工作原理恰恰相反,BUCK电路是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而BOOST电路是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对于常见也比较基础的两种电路,本文主要对原理进行讲解。

首先从BUCK变换器的概念开始讲起,Buck变换器也称降压式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小于输进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

图中,Q为开关管,其驱动电压一般为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信号,信号周期为Ts,则信号频率为f=1/Ts,导通时间为Ton,关断时间为Toff,则周期Ts=Ton+Toff,占空比Dy= Ton/Ts。

楼主:
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但最大占空比Dy必须限制,不答应在Dy=1的状态下工作。电感Lf在输进侧,称为升压电感。Boost变换器也有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

楼主:
Buck/Boost变换器也称升降压式变换器,是一种输出电压既可低于也可高于输进电压的单管不隔离直流变换器,但其输出电压的极性与输进电压相反。Buck/Boost变换器可看做是Buck变换器和Boost变换器串联而成,合并了开关管。

Buck/Boost变换器也有CCM和DCM两种工作方式,开关管Q也为PWM控制方式。

楼主:
LDO的特点:① 非常低的输进输出电压差② 非常小的内部损耗③ 很小的温度漂移④ 很高的输出电压稳定度⑤ 很好的负载和线性调整率⑥ 很宽的工作温度范围⑦ 较宽的输进电压范围⑧ 外围电路非常简单,使用起来极为方便DC/DC变换是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的直流电压,也称为直流斩波。斩波器的工作方式有两种,一是脉宽调制方式Ts不变,改变ton(通用),二是频率调制方式,ton不变,改变Ts(易产生干扰)。其具体的电路由以下几类:

(1)Buck电路——降压斩波器,其输出均匀电压 U0小于输进电压Ui,极性相同。

(2)Boost电路——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均匀电压 U0大于输进电压Ui,极性相同。

(3)Buck-Boost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 输出均匀电压U0大于或小于输进电压Ui,极性相反,电感传输。

(4)Cuk电路——降压或升压斩波器,其输出均匀电 压U0大于或小于输进电压Ui,极性相反,电容传输。

楼主:
DC-DC分为BUCK、BOOST、BUCK-BOOST三类DC-DC。其中BUCK型DC-DC只能降压,降压公式:Vo=Vi*DBOOST型DC-DC只能升压,升压公式:Vo= Vi/(1-D)BUCK-BOOST型DC-DC,即可升压也可降压,公式:Vo=(-Vi)* D/(1-D)D为充电占空比,既MOSFET导通时间。

开关性稳压电源的效率很高,但输出纹波电压较高,噪声较大,电压调整率等性能也较差,特别是对模拟电路供电时,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楼主:
因开关电源工作效率高,一般可达到80%以上,故在其输出电流的选择上,应正确丈量或计算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以使被选用的开关电源具有高的性能价格比,通常输出计算公式为: Is=KIf ,式中:Is—开关电源的额定输出电流:If—用电设备的最大吸收电流;K—裕量系数,一般取1.5~1.8;电容式开关电源它们能使输进电压升高或降低,也可以用于产生负电压。其内部的FET开关阵列以一定方式控制快速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从而使输进电压以一定因数(0.5,2或3)倍增或降低,从而得到所需要的输出电压。

楼主:
这种特别的调制过程可以保证高达80%的效率,而且只需外接陶瓷电容。由于电路是开关工作的,电荷泵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输出纹波和EMI(电磁干扰)首先贮存能量,然后以受控方式开释能量,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

楼主:
看似简单的两种基础电路,仔细研究后还是能分析出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只有熟练掌握才能更加快速的完成电路设计。可见,在学习过程当中切忌急功近利,稳扎稳打的收获知识。

网友A:
这个要看的。

网友A:
说法没错,就是介绍的太少了。

网友B:
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要学的。

网友C:
在论坛也有很多扎马步的知识。

网友A:
必须得从buck boost学起。

网友D:
必须得从buck boost学起

网友B:
学习电源设计不简单,需要基础知识太多

网友E:
根据要求做这个DCDC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