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如何让有红外遥控接收头产品省电?

楼主(2014-12-28):
做一个小项目,使用的是2个5号干电池,客户要求用到红外遥控接收头。问题来了:红外接收头经常挂在VCC上面供电,会很快把干电池的电很快消耗掉,基于功耗的考虑,请问各位前辈是如何将功耗降到最低的,谢谢

网友A:
给红外接收头的供电做个电子开关,不用时把红外接收头的电源关掉。

网友B:
间隔开启,有信号才启动通信,没信号就直接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红外接收头的供电做个电子开关,不用时把红外接收头的电源关掉。

加开关是硬件进行处理  不能实现待机遥控器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隔开启,有信号才启动通信,没信号就直接关闭

间歇性开启,遥控器自发一次信号,错过了就丢失按键了。

网友C:
6楼正解,不用时处于静默状态。来信号进入中断。。。。

网友A:
如果红外接收头必须每时每刻都处于工作状态的话,那么由一般的电池供电就是不合适的方案。这个已不是技术问题,因而需要和客户进行沟通。

沟通时,建议提供两个方案由客户选择:
1) 电池供电方式 —— 选一款适用的、容量最大的电池。然后估算下这种电池可以用多长时间。
2) 其他供电方式 —— 有N多选项,如电脑USB供电、专用电源适配器、太阳能板+电池。。。和客户一起讨论吧。

网友D:
红外接收器工作电流在1ma左右。如果要一直开启根本做不到低功耗。不知道有没有替换产品。

网友E:
这个要做低功耗,恐怕只能进行技术处理了!
6楼说的用中断模式,只是针对芯片的,
但接收管一直处于到同状态!
考虑怎么给红外接收管搞了延时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正解,不用时处于静默状态。来信号进入中断。。。。

用中断?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但是红外接收头如果一直接在VCC上面,功耗1ma左右,两个5号电池不用多久就被吃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做低功耗,恐怕只能进行技术处理了!
6楼说的用中断模式,只是针对芯片的,
但接收管一直处于到同状 ...

谢谢版主回复,只是一个普通的红外遥控接收头开关点灯的动作,工作供电使用两个5号电池。

网友F:
既然是开关点灯,还是从灯回路中取电吧

网友G:
我是睡眠2秒,醒来收10ms,没信号又睡,睡时关掉接收头。
接收头工作大约1mA,MCU大约5mA,这样平均电流是6 * 10 / 2000 = 0.03mA,一天是0.72mAH,一年是262.8mAH。。。

网友:
既然是电灯的那就好说了红外遥控灯座淘宝上看一下就好了,再就是灯座上取电,注意干扰,其他的就好说了。其他方案貌似成本都不好控制。

网友:
百度    低功耗万能遥控轻触开关自制

网友H:
红外接收管电源加mos.mcu每隔100ms打开红外接收管的电源。 如果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有红外码,肯定无法接收,但是由于红外码间隔110ms重复发送,那么下一次电源打开就能接收到信号。

两个IO用于红外接收管,一个控制接收管电源,一个解码。MCU持续睡眠,用接收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睡眠2秒,醒来收10ms,没信号又睡,睡时关掉接收头。
接收头工作大约1mA,MCU大约5mA,这样平均电流是6 ...

睡眠2S,醒来10ms?  那不是要长按开关键唤醒单片机,然后再按一次才是解码内容?
  我这边的案子是按一次开关键就需要把灯唤醒,可能需要判断出头码,马上进行解码。功耗也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外接收管电源加mos.mcu每隔100ms打开红外接收管的电源。 如果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有红外码,肯定无法接收 ...

您这个做法是不是长按遥控器唤醒单片机,然后再按一次进行解码?和前面coody前辈方法类似。但是前辈能否有办法按一次就进行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能自个做低功耗的接收头。

前辈是否有类似电路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开关点灯,还是从灯回路中取电吧

是遥控开关控制灯亮灯灭,灯灭也没用电了

网友G:
按一次就进行解码,那么,至少红外接收头要一直供电,电流再小,也要0.5mA左右,一天12mAH,一接1200mAH电池,待机100天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遥控开关控制灯亮灯灭,灯灭也没用电了

现在家装里控制灯的开关一般多带指示灯,开关开启(指示灯灭)-->灯亮,开关关闭(指示灯亮)--> 灯灭,去买一个或拆一个看一下就知道他的原理了,就是这种取电方式,需要将电流控制得很小,以免在控制一些节能灯时出现间断性闪烁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一次就进行解码,那么,至少红外接收头要一直供电,电流再小,也要0.5mA左右,一天12mAH,一接1200mAH电 ...

好像一直无法减到0.5ma,这样,想用脉冲灌到红外供电端检测头码,可是红外接收头好像要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家装里控制灯的开关一般多带指示灯,开关开启(指示灯灭)-->灯亮,开关关闭(指示灯亮)--> 灯灭, ...

谢谢

网友J(2017-01-04):
现在红外接收头消耗电流大约在0.5mA左右,KODENSHI品牌的还有更低的。两节干电池完全可以的。

网友K:
间歇供电。供电之后马上检查有没有信号(供电到检查完成时间尽可能短),没有就断电。但是断电的时间要仔细推敲,保证供电之后能识别到编码的情况下断电时间尽可能长。
如果发射端可以配合改动更容易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