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各位大师帮忙,交流24变直流24

楼主(2014-12-28):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担心,这种电路很好做,对效率没有要求的话,直接搞个整流桥,后面接个大电容滤波,然后是一个电阻,一个24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大功率的三极管构成线性稳压,对效率有要求的话,就整流滤波之后,后面搞个BUCK就可以了

楼主:
老师能不能用图说明啊!本人非专业的,不胜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能不能用图说明啊!本人非专业的,不胜感激

如果不是电子专业的话,还是建议找个人帮忙搞,功率不算小,自己搞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能不能用图说明啊!本人非专业的,不胜感激

你先按照我这个图做,这个效率很低,需要很大的散热片,最好搞个小风扇对着吹,如果你想效率高,就要用另外一种电路

网友C:
串联型稳压电源。
   提供5A的电流估计困难…可在交流24v做个倍压直流电源:并将3K电阻接上、减小因大电流输出导致大功率管集电极电压下降、引起注入基极的电流减小并导致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D:
如果对功率因素和效率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试试整流桥出来后加大电容滤波,然后加一级buck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按照我这个图做,这个效率很低,需要很大的散热片,最好搞个小风扇对着吹,如果你想效率高,就要用另 ...

还要风扇对着吹 那不敢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担心,这种电路很好做,对效率没有要求的话,直接搞个整流桥,后面接个大电容滤波,然后是一个电阻,一 ...

用BUCK 电路好做吗?有的说 两个电压太接近了用 BUCK不好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BUCK 电路好做吗?有的说 两个电压太接近了用 BUCK不好做

只要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1V以上,用BUCK就可以,因为占空比太大,IC自举供电自然是不可以,想要正常工作,需得做成浮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