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58 ads1258

楼主(2014-12-28):
有没有调试ads1158或者ads1258的?有问题请教,着急。没有分,望见谅。
系统是ads1158与cpld连接,数据一直读不出来。在配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先要保证操作波形正确。

找一条最简单的命令,连续操作,
示波器看波形。

楼主:
这是波形图,从上至下依次是spi输出,sck,cs, drdy,你看有问题吗?

网友B(2018-07-16):
现在也在用ADS1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