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和瞬间大电流

楼主(2014-12-28):
大神们,
  高频电流指的是电流中含有高频成分,但不见得电流大。
  而瞬间大电流指在某个瞬间存在电流尖峰,其包含高频成分。
  高频电流的GND回路选择环路电感小的回路,而瞬间大电流貌似也是,或者说后者依据其脉冲宽度不一样选择回路电路和回路电阻的选择上都存在一定的比例。。。?????
  如果我采用不同的回路将瞬间大电流的低频成份和高频成分分开,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比如采用双绞线来走高频电流成份,而用粗壮但回路远(即电阻小)的线来过低频成份。。。。。。。
   请大神发表意见,抛砖引玉。
   多谢!

网友A:
看看用高通滤波器提取高频信号,然后剩下的就是尖锋脉冲和有用信号了。接下来再做一些相应处理,看看行不行。。。。。。

网友B:
高频电流指的是电流频率高,是持续的电流。起码有几个周期。
瞬间大电流指的是电流持续时间短,而幅值很高,是电流的一个单脉冲。应该用电路中的脉冲电流分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流指的是电流频率高,是持续的电流。起码有几个周期。
瞬间大电流指的是电流持续时间短,而幅值很高 ...

多谢大侠,
这种脉冲电流没搞过。
大概这种电流通过地线时会引发大的地弹?引发的根本可能和导线的电感效应有主要关系?
加入有10A的瞬间脉冲,如果地线20毫欧,那么引发200毫伏电压差。
若假设电流上升时间为1微秒,幅度10A,可假设为1M左右的交流电流?若导线电感为10NH,那近视可计算为2π*1E6*10*1E-9*10=0.6V.
这样的话,导线的电感产生的地弹比地线的电阻引发的电压还要大。
  大致这样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这种脉冲电流没搞过。
大概这种电流通过地线时会引发大的地弹?引发的根本可能和导线的电感 ...

这种脉冲电流类似于浪涌电流,实际中,用应付浪涌电流的方法应付。分析计算,电路课程中有。

网友C:
但在实际电子电力设备中、人们往往是用较大直径的电线、电缆来作回路的!…
   理论:高频是沿着导线表面行走的!…

网友D:
用导线滤波???

导线滤波?没看明白大神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脉冲电流与高频电流不能混為一谈,两者性质不同。可以在脉冲大电流回路就近的电源端并联較大容量电容,用以 ...

多谢大神,
  由于是共GND,担心脉冲电流流过时在GND上形成瞬间电压差,从而影响其他功能模块的工作。
  加入电容旁路只是防止了对应模块的冲击,但瞬态大电流依然存在。